看懂CBB电容,聚丙烯电容它有什么特点,原来它的应用不止这些

楼主(2019-06-10):
一、什么是CBB电容

CBB电容也叫聚丙烯薄膜电容,它以金属箔作为电极,将其和聚丙烯薄膜从两端重叠后,卷绕成圆筒状的构造之电容,电容量在1000pF--10uF之间,额定电压63V--2000V。

1、CBB电容规格

这种电容外形有方形、圆轴向两种。通常CBB电容后面还有2个数字,比如CBB60,其中0表示轴向引出;1表示径向引出;2表示直流电压;6表示交流电压;8表示直流高压。CBB电容常见的规格一般有CBB11、CBB12、CBB13、CBB15、CBB16、CBB18、CBB19、CBB20、CBB21、CBB22、CBB23、CBB24、CBB28、CBB48、CBB60、CBB61、CBB62、CBB65、CBB66、CBB69、CBB70、CBB71、CBB72、CBB80、CBB81、CBB90、CBB91等。
2、CBB电容特点

CBB主要有以下优点:
①损耗极低
②介质吸收系数低;
③绝缘电阻高;
④频率特性好;
⑤自愈性优异,稳定性高。

二、CBB电容应用

CBB电容器一般应用在:高频脉冲场合、交流场合、高稳定的定时场合、温度补偿电路、开关电源系统和彩电行业、仪器仪表、电视机及家用电器、电子整流器、各类接触器触点的高压电势吸收线路以及照明LED电路、滤波、旁路、耦合等电路。下面介绍CBB电容常用的五种应用场合。
1、滤波电路
电容一个基本作用就是滤波,CBB电容用于滤波电路时,需要充分了解电路直流电压、纹波电压以及纹波电流等几个参数,从而选择合适规格的电容;
2、电机启动
我们较为常见的交流电动机多数采用的启动电源一般是CBB60、CBB61等电容,这种电容具有良好的自愈性能、使用寿命长、比例特性高,采用电工级聚丙烯薄膜作为介质、锌铝金属化层作为电极,优质工程塑料外壳,阻燃环氧树脂灌封,PVC电子线引出,通用性强,装配灵活。广泛用于电动机、电风扇、空调机、洗衣机、发电机、鼓风机等电器上作启动或运转。如下图是CBB61电容实物图

单相电机启动电路示意图

3、抑制干扰
在电源抑制干扰方面,这种电容一般采用X2安规电容和和Y1安规电容较多用的较多。
4、阻容降压
阻容降压电压所用元器件少、价格便宜,阻容降压时候多数采用直插可调CBB电容,它的优点是可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使用且稳定性良好,但是不适合小体积场合。阻容降压电路在很多LED照明行业、家电行业等领域使用的也很多,如果电源采用阻容降压,那么电容就成为最主要的关键元器件,因此在这种电路当中对电容器的选型以及各项要求都很高。

5、信号电路
CBB电容应用于信号电路的作用充当耦合作用,例如在晶体管放大器发射极有一个自给偏压电阻,它同时又使信号产生压降反馈到输入端形成了输入输出信号耦合,这个电阻就是产生了耦合的元件,如果在这个电阻两端并联一个电容,由于适当容量的电容器对交流信号较小的阻抗,这样就减小了电阻产生的耦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