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上电不显已解决

楼主(2019-06-10):
机器G490
板号LA-9631P
故障;不跑码。
电流;0.95左右不动。CPU供电阻值正常。CPU集成供电不出来。
拆机目测大概看了一下板子没什么大修只是被上家换了个声卡芯片不知道不跑码是不是声卡芯片引起的挡内存量了一下没什么问题,不管了先在论坛下了个工厂BIOS
刷进去结果还是一样的不跑码
随后又测了内存的所有电压条件 VREF VDD VTT 数据总线 时钟信号 复位信号均正常 打了哈SPD没有读取动作
直接检查SPD。放大镜仔细一看SMB-CLK  SMB-DATA JDIMM1的200PIN 202PIN 204PIN都断线了随之把断线的都接起来绝缘做好后通电,内存插回去电流可以上去了1。2左右然后把屏接上去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