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570 1.0 独立 BIOS 解决掉电!!

楼主(2019-06-10):
版号CE570  NM-A831  1.0独立I5-7200U  GTX显卡因为没进系统BIOS确认好 但是开机不一定秒开。。感觉3-5秒的样子 。还能接受!!重点是可以解决 机器掉电故障!!!!!!如果刷了这个BIOS你还会掉电  那肯定不是BIOS问题 了 !!!

CE570 NM-A831 Rev1.0 BIOS-8M.zip

网友(点评):
测试完全OK的

网友:
楼主那个A1466背光问题修好了吗?我的现象跟你差不多,有时候黑左边,有时候黑右边,有时候全黑。

网友:
这个BIOS很给力   开机速度也快  进去显卡也能检测到

网友A:
机器是不定时掉电,刷楼主的开机快,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掉电,还在测试

网友(2019-08-29):
这年代,BIOS问题真的是多

网友:
留著以後用的到 感謝分享

网友(2019-10-10):
楼主有3.0版本得BIOS吗

网友:
BIOS  问题 还是很多的

网友:
帮忙测量下图中画圈电阻的阻值

网友:
这个BIOS很给力   开机速度也快

网友(2019-11-14):
这个BIOS可以,我这个是3.0的,I3-6006U 集显,开机快不掉电,论坛上3.0的都会掉电

网友:
下次遇见刷下试试。。。。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不定时掉电,刷楼主的开机快,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掉电,还在测试

最后还掉电吗

网友:
下次遇到也试试

网友:
赛扬3865U改i7-7600U了,屏幕有黑屏反应,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机器掉电,开机按键指示灯也灭了,不知道刷BIOS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