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仅会拆、换是不够的,学会电路分析才能治“病”根!

楼主(2019-06-10):
这是一台被同行已经修过的iPhone7P,描述进系统很慢,机器很卡,打开录音软件提示找不到音频,测试铃声无声,正常通话也无声,点免提通话黑色点不动。

一、初步诊断:
跟客户沟通刷机升级12系统试试,升级系统后故障依旧。拆开主板发现CPU屏蔽盖被同行动过,初步判断为大音频问题引起的

二、故障诊断和排除:
1、首先解决无声故障
开始测量U3101大音频芯片工作条件:PP1V8_SDRAM、PP1V8_VA、PP_VDD_MAIN、PP1V2_VD_FILT等供电。

发现PP1V2_VD_FILT电压异常0V,测量阻抗也是0,拆U3101芯片测量PP1V2_VD_FILT阻抗还是0,查点位图撬C3217电容后阻抗正常。

U3101大音频有个通病,摔过机器C12和F12脚容易掉点,测试发现没有开路。

为了保险安全还是给焊盘飞线加固,然后装U3101大音频芯片。

打开录音软件可以录音了,免提通话和正常通话都有声音,但都有杂音。

高兴又郁闷,修好一半,回到客户最开始送修的状态,同行维修造成的故障暂时被修好。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整理一下心情,从0开始。

2、排除杂音故障
继续分析,更换总成和外壳测试还是有杂音,先从U3402铃声放大芯片开始查。PP1V8_SDRAM、PP1V8_VA、PP_VDD_MAIN、PP1V2_VD_FILT等供电都正常,拆开U3402芯片打阻抗没发现异常,更换U3402铃声放大芯片故障依旧。
机器摔过,SPEAKERAMP1_LX供电从M3800集成大电感输出, 更换一颗M3800集成电感,故障依旧。
进系统设置调整声道,发现调到左声道时外放杂音变少,调右边时杂音很大,判定可能是听筒放大芯片引起的。此芯片同行修过,有焊接更换的痕迹,测试U3301工作条件电压正常, 拆U3301打点发现A2与B2脚OL,正常为300左右。

三、修复过程:
查点位图,A2与B2脚到L3302开路,此电压走到PCB内层,判断为PCB内层开路(板层断线)。
飞线绿油固化,然后植锡焊接U3301,上机打开录音软件可以录音了,免提、通话都有声音正常了,结果测试震动发现无震动

之前有更换M3800集成电感,加焊一下M3800集成电感,震动恢复正常

装机测试,功能恢复正常,维修结束。
四、维修总结:
1.打开录音软件提示找不到音频,测试铃声无声,正常通话也无声,点免提通话是黑色点不动,是C3217电容短路造成的(不是大音频芯片的问题)。
2.外放、铃声、听筒杂音,A2与B2脚到L3302判断为PCB内层开路断线引起的。(不是芯片问题
3.维修要有工匠精神。此机被维修过多次,除了原来的故障,还人为造成了其他的故障,花费近三天时间才将其成功修复。手机维修需要手工和理论并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工控维修)提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想学笔记本手机维修的下发留言或点我头像,看左下角菜单,【联系我们】。

网友:
虽然不修手机好几年了,还是一直都是关注和学习,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技术不错学习了,有时候修好一个东西不只是为了赚钱,像楼主修好的这块板子花费的精力和时间的价值肯定远远超出了维修费!

网友:
不修手机的小白在此请教一下,为什么加焊电感能解决问题呢?什么原理呢?加焊能用多久呢

网友:
工匠精神 师傅很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