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开不了机维修汇总,看懂电流一分钟快速锁定故障部位

楼主(2019-06-10):
电流是手机的“脉搏”,稳压电源好比医生的听诊器,手机的电流变化就好比手机的脉搏。手机状态分为开机状态、待机状态、发射状态几种,不同工作状态有不同工作电流,维修师傅通过观察电流情况,可以快速的判断手机故障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看电流快速维修iPhone手机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排除方法。

注:主板加上电,主板有供电即为待机,按下开机键位开机,正常开机进入系统等待手机息屏为休眠。
待机短路

1、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主板电池接口阻值,如果阻值为0或接近0,则为电池供电BATT短路,可通过原理图用“松香大法”找到损坏的芯片或电容更换即可。

2、如果电池接口有300以上阻值,接着测量MAIN主供电是否短路,如果主供电阻值为0,通过原理图用松香发查找故障点。
主供电MAIN是由电池供电BATT通过MOS管转换得来的。

待机漏电

主板加上电源表就有电流这种现象多为进水引起的。
1、如果电流较大可以直接用手感觉那里发烫,再用松香锁定故障点。
2、如果电流较小,这种多为电池供电或主供电线路上滤波电容损坏,但电容还没有完全损坏还没有短路。
我们只需要把电源表的电压调高,让电流增大,把有问题的电容烧掉即可,电压最好不能超过4.5V。
开机无电流

1、按下开机键无电流反应,先检测主板有没有4.2V主供电,电池座有无损坏,更换电池座。
2、主板供电正常,再用万用表测量开机排线接口BUTTON_TO_CPU_HOLD_KEY_CONN_L有无1.8V电压。
若没有电压,查开机键电路中的通断有无损坏的电感或二极管,通路正常更换主电源即可。
6S开机键线路图

若测量电压不够1.8V,低于1V可以通过更改上拉电阻把电压拉高使电压正常。
开机小电流

开机电流小于50mA为CPU没有工作,测量CPU的供电有哪一路没有电压,或者某一路CPU供电的电感虚焊。

开机大电流

按下开机键大电流定住不动,这种情况为电源输出的电有对地短路,主要先查影响到开机的CPU供电。

1、7代PP_VDD_BOOST短路会造成大电流,U2301发烫,查线路上损坏的滤波电容。

2、7代和7P通病,CPU暂存损坏导致CPU上盖1.8V短路,按开机键大电流打表。
开机80mA

1、开机80mA定住不动,先连接电脑看能不能联机,刷机看报错。
2、按下开机键80mA定住不动,不能联机。先测量USB控制器的复位1.8V是否正常。
如果1.8V短路或低于1.0V,检查从待机1.8过来的通路上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可通过更改电阻大小拉高复位电压。
如果1.8V正常,更换USB控制器。
3、按下开机键电流在0~80mA摆动,为CPU上层不工作或I2C总线不正常引起。可拆掉硬盘刷机通过报错来判断问题方向。
报错4014为CPU暂存不工作,报错4013为I2C总线问题。报错代码可使用<迅维快修 查询助手 >查找。

开机白苹果定屏

1、首先看开机起跳电流是否正常,起跳电流在200mA左右,一般由USB控制管损坏引起。
iPhone 6开机线路图

2、开机起跳电流正常,可通过刷机解决故障,或通过刷机报错来判断故障方向。
3、刷机能通过开机后依然定屏的,重点考虑CPU供电的电感有无损坏,CPU暂存是否损坏。
4、8代指纹损坏会引起开机白苹果定屏,更换指纹即可。
开机白苹果重启

1、首先排除有I2C总线控制的外设配件有没有损坏,如果前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指纹。
2、在排除外设情况下查逻辑码片同CPU的阻值有无断线
iPhone6 Plus 开机方图

以上是苹果手机不开机,看电流快速判断找出故障的维修方法和技巧,有错误之处还望大家提出指正,有好的维修经验,欢迎留言探讨!
学手机、电脑维修,可点击作者头像,主页左下角【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

  • iPhone
  • 中央处理器
  • 电脑
  • iPhone 6

收藏
举报
举报文章问题

网友:
真是好贴,可惜今天没分了

网友:
感谢楼主,一直想学手机,已收藏 谢谢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师傅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一直想学手机,已收藏 谢谢感谢楼主,一直想学手机,已收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