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刷机不能激活,iPhone7P进不了系统变板砖,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9-06-10):
客户送修一台iPhone7 Plus,描述的故障是刷机后手机无法激活,拿到机器插卡尝试用爱思助手激活,显示激活失败,出现红色进度。iOS 12系统之后不再验证基带CPU和NFC,刷机就可以通过。

插卡有信号,激活失败,排除扩容、WiFi、蓝牙码不匹配的可能,故障锁定在NFC芯片上6代机器中NFC到CPU断线的比较多,7代以后比较少,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拆下NFC芯片测量地脚阻值。

NFC地脚C7脚对地阻值接地有短路,打开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排除同一线路上的元件,故障锁定在NFCSW_RF供电转换管这块。

拆开CPU散热屏蔽罩,看到NFCSW_RF地脚烧黑,果断取下,处理烧焦发黑的焊盘。

电路图中可以看出B2脚PP1V8_SDRAM控制A2脚PP_VDD_MAINA1脚,与PP_VDD_MAIN_NFC进行转换。

由于R7520_RF没有安装的元件,用短接的方式来代替NFCSW_RF芯片转换出的PP_VDD_MAIN_NFC供电。

短接后,装机测试,手机顺利激活,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培训原创制作,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修手机利润大

网友:
大神,对手机是相当的了 解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解羡慕嫉妒恨啊!这技术可以

网友:
羡慕  我都修不到的。。。。。。。。。。。。。。。。。。。

网友:
可以。维修故障有多了一个案例

网友:
厉害! 观察这么仔细

网友:
思路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排除了网络的原因,确实能按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这 是 电 阻 拉 低 了 吗

网友:
现在的苹果手机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NFC电压开启管损坏

网友:
确实能按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NFC的故障遇到不多,先收藏学习,供不备之需

网友:
这技术可以,能查到这里 !

网友(2019-07-12):
技术不错 对于修电脑的人来说 就不知道有这些通病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7P这个都是通病了

网友:
开机的手机,都不知怎么来测试NFC的好坏,感觉NFC在苹果上没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管引起我遇到过 杨长顺教学里面有这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