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温度高,系统不稳定怎么办?

楼主(2019-06-10):
熟悉电脑的人都知道,CPU和主板正常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即使是玩大型游戏或者夏季温度较高时,主板温度也不宜超过80度。

随着IT技术的发展,虽然现在的主板承受的温度可以达到110度,但主板长时间在高温状态下工作,不仅会导致系统不稳定,还会降低主板和芯片的寿命。因此,我们建议主板的温度不要超过80度,平日要注意电脑主板的散热。

一般情况下,引起主板温度过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机箱内及主板灰尘多。
2.机箱排风通道不流畅以及风扇运转比较慢。
3.主板散热器有问题。
4.同时运行多个程序以及多个游戏。
5.主机箱放在不通风的地方。
6.主板传感器损坏。

解决主板温度过高的办法:
1.定时清理机箱内和主板上的灰尘。
2.给机箱安装一个较好的散热风扇。
3.更换一个主板散热器
4.不要运行大量的应用和大型游戏。
5.将电脑安装在通风不受阳光直射的地方。
6.如果是主板损坏,那只能更换主板了。
7.不要长时间使用电脑,可以让电脑适当休息一下,及时散热。
8.安装软件来监视电脑的温度 一旦温度达到65度以上就要注意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