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怎么办?烧机大法教你快速找到损坏零件!

楼主(2019-06-10):
早上客户送修一台联想笔记本,笔记本插上维修电源,不开机电流0.42,判断本子3V,5V线性电压有零件损坏,导致主板短路。
笔记本除CPU和显卡,其他全是由3V5V提供全板供电的,全板有成千上万的元件,怎么能快速精准的找到呢?
在这里我为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叫烧鸡大法,也叫烤鸡大法(在芯片级维修中维修人员都会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修理短路最直接也最效率的),转入正常维修流程,拆机,主板取下,把可调电源调到5V对主板通电,然后手指快速摸全板零件,十几秒后发觉板中间的线路板发热,把板反过来那个部为是3个贴片电容,其中一个巨烫,拆下那电容,测量电容以损坏,更换后,把笔记本维修电源调到正常19V,外接显示器,开机,主板启动,装机维修结束。
后语:在芯片级维修中经常会遇到电源后级短路,烤鸡大法适用于各种后级短路的板子,不管空调主板,电脑板,电视板。
在烤鸡大法中注意烤鸡电压别比原来电压高,电流最好最大5A的维修电源(不能用普通开关电源,如果是直接短路开关电源会保护,不会有电压输出)。
希望此维修法能帮到一些不会查找后级短路的同行们。

扳手会——专业第三方家电安装平台

网友:
要是板载CPU你这样烧,CPU不是容易烧坏嘛,最好是调到电流表不会跳红灯的电压去烧机,也确保了这样烧机不会影响其他芯片烧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