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怎么办?快速查找损坏零件的方法

楼主(2019-06-10):
这里以笔记本一维修为实例!
笔记本插上维修电源,不开机电流0.42。判断本子3V,5V线性电压有零件损坏,导至主板短路。

笔记本除CPU和显卡,其他全是由3V 5V提供全板供电的,全板有成千上万的元件,怎么能快速精准的找到呢,在这我为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叫烧鸡大法,也叫烤鸡大法,(在芯片级维修中维修人员都会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修理短路最直接也最效率的),转入正常维修流程,拆机,主板取下,把可调电源调到5V对主板通电,然后手指快速摸全板零件,十几秒后发觉板中间的线路板发热,把板反过来那个部为是3个贴片电容,其中一个巨烫,拆下那电容,测量电容以损坏,
更换后,把笔记本维修电源调到正常19V,外接显示器,开机,主板启动,装机维修结束。

在芯片级维修中经常会遇到电源后级短路,烤鸡大法适用于各种后级短路的板子,不管空调主板,电脑板,电视板。在烤鸡大法中注意烤鸡电压别比原来电压高,电流最好最大5A的维修电源(不能用普通开关电源,如果是直接短路开关电源会保护,不会有电压输出)希望此维修法能帮到一些不会查找后级短路的同行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