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主板短路怎么办?快速排除短路故障方法之---摘除法

楼主(2019-06-10):
前一段时间,和朋友信息聊天时问我,电梯保险送电就烧是咋回事?或控制柜电源开关合上就跳是咋回事?问其电梯品牌型号、系统配置、电气图纸线路走向均是一头雾水。就此问题,只能回复两个字:短路。

       我想很多同行也都在修理过程中遇见过这现象,那么如何检查并排除呢?首先要知道电路的三种状态:通路、断路、短路。前两种不难理解,关于第三种短路状态:即为电气回路中线路非正常连接情况下造成的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连接状态。造成短路状态的原因大致为:线路绝缘老化或外力破坏、误操作、夹线端子松动脱落、不可抗因素导致(水浸、刮碰)。短路时电流会瞬间增大导致保险烧断、电源烧毁、线路绝缘减寿乃至引起火灾。

       我们本节共同分享短路现象的排出方法。我们经常用到电阻法、蜂鸣法、拆除法。你真的会检查电梯的安全回路吗?在电梯的各控制系统的每个回路中,需要的工作电源的电压等级各不相同,从电梯电源回路输出的各路电源可能是多个回路共用或单用。在每个回路中都串接有保险管或断路开关,当 某个回路中的线路有短路现象时,此回路的保险或断路开关肯定会烧掉或跳脱,下面我们以某电梯的电源回路及安全回路为例说一说排查思路与方法:

       上图为电源回路:变压器输出110V/AC通过FU1保险管给安全回路供电;输出110V/DC经FU1/2保险管给整流桥UR1供电后输出给抱闸回路;输出220V/AC一路经保险管FU4输出给门机,另一路经保险管FU5输出给开关电源,然后由开关电源输出24V/DC给主板和外呼內选供电。这几个电源回路中我们主要说安全回路,因为此回路中的开关及线路较其他回路多且复杂。

          上图为安全回路,当电梯电源回路中的FU1保险管频繁烧断时,说明电源从102串接入安全回路中在某段(线)或某个点(开关)对地发生了短路。我们判断其短路发生在某段,是厅门、轿门、井道安全、轿厢安全、地坑安全或者是机房安全,可以采取分段摘除法判断。图中红色圈起来的位置为排查节点,从回路的末端(圈8如有后厅门,无则从圈7)向前逐个摘除,当摘除到某个节点后送电保险不烧就说明是摘除点以后的部分(开关或线)发生了短路 。比如说当摘除圈7中CC-J02或CC-J03后送电保险正常,说明前后轿门段(开关或线)发生短路,确定小范围后下手排除就不费力了。

       图中红圈的位置为接插件,均设置在机房控制柜信号接插板上。图中有三处方形标有1、2、3的三个节点,此处为底坑段安全及机房紧急电动运行段,当电梯处于非紧急电动状态下时,摘除方形3节点后送电不烧保险即可说明井道底坑段或以后段(开关或线)对地,当处于紧急电动状态时,断开方形3节点后送电按住控制柜中性按钮不烧保险,说明安全钳、限速器、上行超速段(开关或线)对地。

       从上图线路走向设计看,无论电梯是处于轿顶检修还是处于控制柜紧急电动运行状态情况下,安全回路都应该处于断开状态,只有按住慢性中性按钮才可以接通安全回路,这种设计有别于其它安全回路设计。

本文转自作者: 电话: 15753936926   TEL: 1337126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