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漏电怎么修?长虹液晶主板漏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0):
品牌:长虹LED42860IX
故障现象:菜单乱跳,
上门目测检查,开机屏幕亮,AV菜单自动出现由上往下跳无法固定信号源,心想按键漏电了。

表测KEY1=3.28V  KEY2=1.5V----3.2V之间跳,拔掉按键板故障现象不变,表测按键无漏电, 3.28v的阻值为195K不变,KEY2阻值94K上下变化,是3.3v供电经103电阻到KEY按键端,有101贴片电容滤波后经101电阻【这三个零件分别拆下测没有问题】再经过2个过孔到主芯片脚。

问题在电路板漏电,吹风烘板阻值有所变大,本着节约的原则细查,割断101电阻至主芯片下面的一段敷铜线,再细线飞接阻值恢复195K.,恢复了3.28v解决问题,不再出现菜单。按键也可以操作。

论坛经常有人说自动出现菜单这种情况按键不漏电就不好解决,往往只能够换主板?我再此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多一个思路,以最小代价维修,其实赢的客户的信任也是一种资本【换板也不一定利润高】。
原文:http://www.jdwx.info/thread-628898-1-1.html

本文转自家电维修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