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520U 版号X540UP 2.0 开机掉电

楼主(2019-06-10):
同行送修 机器还是有保修的只是给同行拆开了不给保修了 通电自通上电到 0.5A左右几妙 掉电后,指示灯也不亮了  也是可以再开机的 再开机一样的
这问题一般都是先写个BIOS 再说了   网上下个BIOS 写上去也是一样的问题   就不是BIOS 坏了  待机下 +5VSUSO   +3VADSWO  +1.0VO   +1.8VSUSO   这些主供电都是前必须的电压   开机其他的主供电 时钟 复位 PG信号也正常 那就是只有温控电路问题 拆了温控芯片后开机可以显示了   上个亮机图片   测试机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