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感怎么测量?测量电感,你会吗?

楼主(2019-06-10):
电感测量的两类仪器:RLC测量(电阻、电感、电容三种都可以测量)和电感测量仪。
电感的测量:空载测量(理论值)和在实际电路中的测量(实际值)。由于电感使用的实际电路过多,难以类举。只有在空载情况下的测量加以解说。电感量的测量步骤(RLC测量):
1、熟悉仪器的操作规则(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2、开启电源,预备15—30分钟。
3、选中L档,选中测量电感量。
4、把两个夹子互夹并复位清零。
5、把两个夹子分别夹住电感的两端,读数值并记录电感量。
6、重复步骤4和步骤5,记录测量值。要有5—8个数据。
7、比较几个测量值:若相差不大(0.2uH)则取其平均值,记得电感的理论值;若相差过大(0.3uH)则重复步骤2—步骤6,直到取到电感的理论值。
不同的仪器能测量的电感参数都有一些出入。因此,做任何测量前的熟悉所使用测量仪器,了解仪器能做什么,然后按照它给你的操作说明去做即可。

线路图

标注方法

电感器
1、直标法:在电感线圈的外壳上直接用数字和文字标出电感线圈的电感量,允许误差及最大工作电流等主要参数。
2、色标法:色标法:即用色环表示电感量,单位为mH,第一二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倍率,第四位为误差。

好坏判断

1、电感测量:将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把表笔放在两引脚上,看万用表的读数。
2、好坏判断:对于贴片电感此时的读数应为零,若万用表读数偏大或为无穷大则表示电感损坏。
对于电感线圈匝数较多,线径较细的线圈读数会达到几十到时几百,通常情况下线圈的直流电阻只有几欧姆。损坏表现为发烫或电感磁环明显损坏,若电感线圈不是严重损坏,而又无法确定时,可用电感表测量其电感量或用替换法来判断。

注意事项

一、电感类元件,其铁心与绕线容易因温升效果产生感量变化,需注意其本体温度必须在使用规格范围内.。
二、电感器之绕线,在电流通过后容易形成电磁场。在元件位置摆放时,需注意使相临之电感器彼此远离,或绕线组互成直角,以减少相互间之感应量。
三、电感器之各层绕线间,尤其是多圈细线,亦会产生间隙电容量,造成高频信号旁路,降低电感器之实际滤波效果。
四、以仪表测试电感值与Q值时,为求数据正确,测试引线应尽量接近元件本体..
更多精彩,专注PCB技术,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PCB_technique
QQ公众号: 中国PCB技术
关注我们
这里是中国PCB技术部落,也是PCB行业的外包,接单,学习,招聘等全方位信息发布平台。
突破10万关注,更多精彩请加微:PCB_technique (← 长按复制)
个人微信:shineware (← 长按复制) 欢迎加好友咨询 加我注名PCB技术
详情请看下面“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