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感怎么测量?简单电感量测量装置

楼主(2019-06-10):
电路工作原理
该电路的核心器件是集成压控振荡器芯片 MC1648 ,利用其压控特性在输出 3 脚产生频 率信号,可间接测量待测电感 LX 值,测量精度极高。 BB809 是变容二极管,图中电位器 VR1 对+15V 进行分压,调节该电位器可获得不同的 电压输出,该电压通过 R1 加到变容二极管 BB809 上可获得不同的电容量。测量被测电感 LX 时,只需将 LX 接到图中 A、B 两点中,然后调节电位器 VR1 使电路谐振,在 MC1648 的 3 脚会输出一定频率的振荡信号,用频率计测量 C 点的频率值,就可通过计算得出 LX 值。
电路谐振频率:f0 = 1/2π 所以 LX = 1/4π2 f0 2 LxC C 式中谐振频率 f0 即为 MC1648 的 3 脚输出频率值,C 是电位器 VR1 调定的变容二极管 的电容值,可见要计算 LX的值还需先知道 C 值。为此需要对电位器 VR1 刻度与变容二极管 的对应值作出校准。 为了校准变容二极管与电位器之间的电容量,我们要再自制一个标准的方形 RF(射频) 电感线圈 L0。该标准线圈电感量为 0.44H。校准时,将RF 线圈 L0 接在 的A、B 两端,调节电位器 VR1 至不同的刻度位置,在 C 点可测量出相对应的测量 值,再根据上面谐振公式可算出变容二极管在电位器 VR1 刻度盘不同刻度的电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