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保护怎么维修? 怎么判断电脑电源坏了?主板不通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9-06-10):
今天小编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判断电源坏了以及主板不通电的解决方法,大家跟着我一起学吧。

1.判断电脑电源好坏
1),先接好主机电源(ATX),按下主机开关按钮,如果不能通电,再把电源连接主板的电源插头拔下来。
2),用镊子将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短路,检査看电源的风扇转不转。如果电源风扇转,说明电源是好的,故障在主机方面。
3),判断电脑主机开关好坏。ATX电源线和主板接好,把主板上的开关针、复位针等拔起,用镊子短路开关针触发电源开关,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就说明是主机箱的开关坏,把主机箱开关拆出清洗。
4),如果短路开关针触发电源还是不能开机,说明主板真的不能触发开机,把主板从机箱中拆出来检修。
5),把主板拆下来,先把板上的灰尘清扫干净,以免防碍检修。先看主板上面有无元器件烧坏,鼓包,电路板上有无烧焦、断线的。
6),把主板放好,插上CPU假负载,插好电源。插上主板测试卡,做好检修准备。
2.检査触发电路
当主板不通电时,首先通过强加电的方法定位主板小通电的具体故障电路。也就是说直接短路接绿线和黑线。如果此时可以加电开机说明故障在软开机电 路本身。如果此时不可以加电,说明有严重的短路现象。ATX电源内部保护,它不允许自己所输出的电压对地,所以电源内部自动保护了。
可能短路的有红线短路,黄线短路,紫线短路或者是CPU的主供电端短路。以上的短路现象,在实际主板故障中出现任何一种都会出现强行加电而加不上电。
对于红线短路可能的原因有:主板上某个场效应管短路或者是电源管理器短路,还有门电路短路或者是I/O短路,还有南桥短路,也有可能是5V滤波电容短路。测一下5VATX对地数据或测供电管对地数值看是否对地短路了。正常的对地数值是380U左右,如果明显测供电管对地0兆欧或接近0兆欧,表明主板出现芯片对地短路现象造成ATX保护。
对于黄线12V短路,通常是电源管理本身和12V滤波电容短路,对于12V短路也有可能是串口芯片有问题。
对于紫线短路可能是南桥、I/O、场效应管和门电路,以及紫线滤波电容和紫线稳压二极管造成。
对于CPU主供电短路可能是场效应管,电源管理器和主供电滤波电容。对于P4后的主板,CPU主供电短路也有可能是北桥短路。测出对池短路的ATX电源线,再沿着线跑电路找到相关损坏的元器件换掠。
3.检査软开机电路
如果强行加电可以加电,则故障在软开机故障本身,此时应重点软开机电路本身和软开机电路有联系的其他一些电路。
(1)COMS电池。有些主板,电池电力不足也不能开机,怛大部分的主板没电池也不影响开机。正常愔况下COMS电池提供2.6V(2.6~3.3V)以上的电压。
(2)COMS?践。COMS跳线不正确也不能开机,一般是跳在一二针上是正确的,第三针是接地。如果跳在第二、第三针上就不能开机。注氬有的主线跳错以后,可以开机,因为实时晶振供电是由紫线提供的。
(3)测POWER开关针有无3.3V或5V电压,POWER开关针一针是接地,一针由紫5V供电,中间会经过一些电路、电阻等电子元件。如果没有5V或3.3电压到开关针,跑电路,从ATX电源紫5V到POWER之间的元器件看那个损坏,发现损坏的然后换掉。
(4)测南桥芯片旁边的晶振,看是否起振。起振电压为0.5V和1.6V左右,如果没有,就更换晶振旁边的滤波电容以及晶振元件。还有一种用手 去处摸实时晶振的两引脚,手触摸主板后可以加电,可以工作。怛是实时晶振损坏以后,你摸到实时晶振后可以加电,怛是CPU不工作。这时候还是继续用手触碰 实时晶振两个引脚,让加电又不过内存,再用于处摸实时晶振的两个引脚,电压乂会过内存。这种就是典型的实时晶振外围电路损坏的现象。这样的主板比较难修。 实时晶振的电荞电路要求非常严格,损坏以后尽董用颜色和大小相同的实时晶振,还有偕振电容来更换,否则的话就会更换不成功。
以上就是关于如何判断电脑电源好坏的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