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供电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10):
       主板usb供电不足的解决方法:
  主板USB供电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不少价格较低的中低端主板在主板的材料上做了取舍,导致USB供电仅仅是能够驱动一些功耗比较地的设备,对于这类情况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如2.5寸的移动硬盘可以使用独立的外接供电,或者是用带双USB接口可使用两个USB接口供电的数据线来解决这个问题。
  类似你的问题则可能是延长线过长,在线缆上产生了很大的功耗导致的,解决办法是换一根更好的材质的阻抗更低的线缆,或者是不要用太长的延长线,本身USB传说设计的线缆就没那么长,太长了会造成传输干扰,传输数据错误或者很慢。

  对于主板供电达到上限后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一些特例可用下面的方法解决:
  移动硬盘状况分析:供电
  2.5英寸USB移动硬盘在计算机工作时,硬盘和数据接口由USB接口供电。其可提供0.5A电流,一般的数据拷贝不会出现问题。但对于很多老式主板前置接口设计不完善,容易频繁出现供电不足的问题,造成数据丢失甚至硬盘损坏。这些情况的发生是我们务必要注意的。
  为加强供电,2.5英寸USB移动硬盘一般会提供从PS/2接口或者USB接口取电的电源线。所以在移动较大文件等时候,我们就需要接上PS/2取电电源线,来为数据传输提供足够的供电资源。
  针对3.5寸的移动硬盘(硬盘盒)一般都自带外置电源,所以供电基本不存在问题。IEEE1394接口最大可提供1.5A电流,所以也无须外接电源。
主板usb供电不足怎么解决
  使用带供电接头的数据线
  在电源问题方面,一般情况下,一个USB接口供电已经足够。但是有可能会遇到需要同时接两个接口的情况,所以用户在选购时最好买一条带两个USB接口的数据线,避免供电不足的情况出现。
  电源管理中进行设置。
主板usb供电不足怎么解决
  附加电脑硬盘供电不足的解决方法:
  电脑主机机箱的前置接口是通过线缆与主板的上的对应针脚相连的,劣质机箱的前面板经常出现损耗过大的情况,导致前置音频接口,前置USB接口的供电不足的情况。
  并不用因为前置接口供电不足就换一个机箱,单独换一个前置的接口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U盘等设备还能正常使用,只是移动硬盘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可以考虑换一个带独立供电的数据线。
  2.5英寸USB移动硬盘在计算机工作时,硬盘和数据接口由USB接口供电。其可提供0.5A电流,一般的数据拷贝不会出现问题。但对于很多老式主板前置接口设计不完善,容易频繁出现供电不足的问题,造成数据丢失甚至硬盘损坏。这些情况的发生是我们务必要注意的。
  为加强供电,2.5英寸USB移动硬盘一般会提供从PS/2接口或者USB接口取电的电源线。所以在移动较大文件等时候,我们就需要接上PS/2取电电源线,来为数据传输提供足够的供电资源。
  针对3.5寸的移动硬盘(硬盘盒)一般都自带外置电源,所以供电基本不存在问题。IEEE1394接口最大可提供1.5A电流,所以也无须外接电源。
  在电源问题方面,一般情况下,一个USB接口供电已经足够。但是有可能会遇到需要同时接两个接口的情况,所以用户在选购时最好买一条带两个USB接口的数据线,避免供电不足的情况出现。
  使用带供电接头的数据线
  或者买一个USB HUB(转接器),质量好一些的阻抗很小,可以直接将后置的USB接口转接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