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怎么维修? 主板IH81M不加电、USB无法使用维修案例

楼主(2019-06-10):
本文作者:迅维ID(qinqinwp121)
主板板号:IH81M V1.0
故障现象:不加电及USB不能用(后检测)

故障一:IH81M不加电,观察外观发现三处异常地方(看着都像是烧焦的样子,不过不是很明显),直接用表测了下短路,发现去往南桥的L33电感对地为1不正常,再测南桥背面电容发现南桥短路,拆南桥后测对地正常。
故障二:USB供电的+USBVCC_5芯片烧糊,用风枪吹了半天,结果焊盘掉皮,板层都被烧掉了。看来只能将1和8脚直接相连了。

换好后打USB对地阻值发现对地不正常,一会大一会小,测0电阻发现有两个无穷大。

直接换掉后发现对地偏小几乎为0,断开0电阻发现前端仍然短路,而去往南桥的后端则正常。只有一种可能USB的六脚管烧坏了。

拆掉数据相对短路的相连六脚管之后,前置和后置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但还有一对USB数据对地阻值变为1,用万用表测试后断定是接口下面烧断线引起的。果断拆掉接口发现接口确实烧坏,两根数据线断线,表层也不堪入目。接好后涂上绿油,紫外灯管烤半小时后装上新接口,测对地阻值已经正常。再次打对地阻值测无明显短路后,上CPU,加电喇叭报警提示未装内存,装内存后再次加电跑码亮机,至此此板正式修复。附上坏料,遗憾的是桥的图片忘记拍了。

迅维快修小编总结:
由于某种原因造成USB八角供电管电流过大,以至于烧坏六脚管甚至板层烧断线,电阻变大最坏的是烧坏了南桥导致整板多处短路。
以上是迅维快修小编整理自迅维论坛的一篇维修精华帖,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迅维论坛。论坛网址:(chinafix.com.cn)

网友(2019-08-21):
我碰到了一片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比较少啊

网友:
联想这个主板不通电基本都是南桥坏吧,3.3短路的多

网友:
h81的主板才百把块钱,你这又是换桥又是换接口的,能收多少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