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怎么维修? 主板常见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9-06-10):
在日常生活中,电脑难免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年事已高”的老电脑,出现故障的几率非常高。如果电脑一有问题就求助他人或者相关维修部门的话,不但麻烦而且还需要不少的维修费用,这种情况下,掌握一些电脑故障应急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签于此,笔者将会在本次文章中为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电脑故障和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问题一:开机无显
  ●解决办法:如果您的电脑出现开机无显示故障的话,那多半是主板BIOS数据丢失或者遭破坏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清除BIOS,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主板跳线清除BIOS。

BIOS跳线

将电池取下再按上亦可达到清除BIOS之目的

  BIOS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如若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再按上亦可达到清除BIOS之目的。

BIOS除按键

  随着主板产业的不断发展,很多厂商纷纷在各自的主板产品上加入了很多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其中就包括BIOS一键清除按键,有些主板甚至将BIOS除按键设计到了主板I/O接口上,即便是在不开机箱的情况下,用户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清除BIOS。

  另外,对于主板损坏的故障,也有可能是因为主板用久后电池漏液导致电路板发霉(尤其是很多老主板),使得主板无法正常工作,对此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彻底清洗看能否解决问题,此方法还对主板各插槽的接触不良有治根之妙。

  清洗方法:用工具拔掉主板上的BIOS、CMOS电池,然后用硬毛刷、洗衣粉,对其各部件进行彻底清洗,最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待主板阴干后再试。

问题二:频繁死机/蓝屏
  相信很多朋友经常会碰到电脑频繁死机的情况,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您的主板或者CPU、显卡出了问题。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散热不良而引起的。笔者以前用的主板就出现过这种情况,CPU周围主板元件的温度非常之高,而且烫手,不过更换大功率风扇之后,死机故障得以解决。

  至于电脑蓝屏故障,根据成因大致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这里我们主要从硬件角度出发。一般来就,由于硬件原因而导致电脑蓝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内存超频或不稳定造成的蓝屏

  Ⅰ.内存超频或不稳定造成的蓝屏。
  实例:随机性蓝屏。
  解决方法:先用正常频率运行,若还有问题。找一根好的内存条进行故障的替换查找,一般可以解决。再就是应当注意当CPU离内存很近时内存的散热问题。

硬件的兼容性不好引起的蓝屏

  Ⅱ.硬件的兼容性不好引起的蓝屏。
  实例:升级内存时,将不同规格的内存条混插引起的故障。
  解决方法:注意内存条的生产厂家、内存颗粒和批号的差异,往往就是因为各内存条在主要参数上的不同而产生了蓝屏或死机,甚至更严重的内存故障。也可以换一下内存条所插的插槽位置。如果内存条还是不能正常工作,那就只好更换了。此处,提醒各位:内存在整个微机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所以在内存的选购时要注意,最好是有内行人陪伴,避免买到Remark过的条子或频率过低的条子。

硬件散热引起的“蓝屏”故障

  Ⅲ.硬件散热引起的“蓝屏”故障。
  实例:在散热问题上所出现的故障,往往都有一定规律,一般电脑运行一段时间后才出现,表现为蓝屏死机或随意重启。故障原因主要是过热引起的数据读取和传输错误。
  解决方法:采取超频的应降频,超温的应降温。其实不一定所有的故障都那么复杂,有时候从简单的方面考虑,也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要学会触类旁通。

  凡事要防患于未然,下面是笔者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可供大家参考:
  1 定期对重要的注册表文件进行手工备份,避免系统出错后,未能及时替换成备份文件而产生不可挽回的错误。
  2 尽量避免非正常关机,减少重要文件的丢失。如.VxD .DLL文件等。
  3 对普通用户而言,只要能正常运行,没有必要去升级显卡、主板的BIOS和驱动程序,避免升级造成的危害。
  4 减少无用软件的安装,尽量不用手工卸载或删除程序,以减少非法替换文件和文件指向错误的出现。
  5 如果不是内存特别大和其管理程序非常优秀,尽量避免大程序的同时运行,如果你发现在听MP3时有沙沙拉拉的声音,基本可以判定该故障是由内存不足而造成的。

  主板“罢工”时,出现的故障现象可能多种多样。此时,您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并来将主板故障快速而有效地排除呢?为此,笔者特意为各位网友整了一些相关故障的快速应对措施。
  一:为什么主板无法正常启动,同时内存发出“嘀嘀”警报声?
  故障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主板内存插槽,性能较差,内存条上的金手指与插槽簧片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内存条上的金手指,表面的镀金效果不好,在长时间工作中,镀金表面出现了很厚的氧化层,从而导致内存条接触不好;还有一种可能是,内存条生产工艺不标准,看上有点儿薄,这样内存条与插槽始终有一些缝隙,稍微有点震动,就可能导致内存接触不好,从而引发报警现象。
  故障应对:解决这种现象,只要将计算机机箱打开,并在断电条件下取出内存条,将出现在内存条上的灰尘或氧化层,用橡皮把它们擦干净,然后重新插入到内存插槽中就可以了。要是内存太薄的话,可以用热熔胶,将插槽两侧的微小缝隙填平,以确保内存条不左右晃动,这样也能有效避免金手指被氧化。要是上面的方法,无法解决故障的话,可以更换新的内存条试试;在更换新内存的条件下,报警声继续出现的话,此时只能重新更换主板来试试了。
  二:为什么无法正确识别出键盘和鼠标?
  故障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主板不支持鼠标、键盘,这样系统无法找到鼠标、键盘,即使可以找到鼠标,鼠标操作也不听你控制;或者键盘、鼠标与计算机连接时,出现接口连接松动现象,这样就会很容易造成,键盘、鼠标与主板接触不良的现象;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鼠标、键盘本身有故障,导致系统无法有效识别。
  故障应对:首先查看一下说明书,看看主板到底支持什么样的键盘、鼠标,要是当前使用的,与主板不兼容的话,可以重新更换主板可以兼容的键盘、鼠标,就能解决问题;要是鼠标、键盘的连接端口出现松动的话,可以重新更换一下键盘、鼠标接口,确保连接稳定、可靠;要是上面的方法无法解决问题的话,你必须检查键盘、鼠标本身的问题,例如查看它们的供电电压是否为+5V,要是不正常的话,就应该检查供电保险电阻有没有出现熔断现象,要是保险电阻数值很大的话,可以使用较细的导线直接连通。
  三:为什么主板无法正常启动,也没有报警声出现?
  故障分析:主板无法正常启动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例如主板上的电容,在长时间的工作下,可能会出现炸裂或冒泡现象,这样主板的滤波功能可能就失效了,如此一来,供电电流中出现了很大成分的交流冲击波,从而导致主板工作不稳定,以致于无法正常启动;要是CPU供电不正常的话,主板也会无法正常启动,同时没有报警声;此外,CPU风扇的固定卡子要是发生断裂,或内存插槽出现断裂,或者内存插槽出现断针,CPU插座出现断针等,都有可能引发上面的故障。
  故障应对:为了确保主板电容上的电压不致过高,应确保供电电源通过稳压器过滤,还不要让计算机长期工作,导致电容过热;你可以利用万用表,来检测CPU周围的三极管二极管,是否工作正常,以便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要是出现断针或断裂现象,都必须重新更换新的配件。
  四:为什么显卡总是发出非正常的报警声?
  故障分析:出现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显卡与主板之间出现了松动,或者是显卡本身受到了损坏;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主板与显卡无法正常兼容。
  故障应对:要是显卡与主板之间有松动现象,你千万不要随意震动计算机,最好再把显卡拔出来,重新插紧插好。要是显卡在其他主板中,使用一切正常,但到了这台计算机上时,总是没有图象出现,不过显示器电源却能正常,那么这很有可能是显卡和主板不兼容引起的,此时必须更换能与主板兼容的显卡。要是上面的方法,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此时可以将它安装在其他主板上,要是还不能工作的话,就可以断定显卡已经损坏,此时只有重新更换新的显卡了。

  主板是整个电脑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部件,它可以说成是一台计算机的基础躯干,CPU、内存、显卡等其他配件都要安插在主板上以后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另外,CPU及总线控制逻辑、BIOS芯片读写控制、系统时钟发生器与时序控制电路、DMA传输与中断控制、内存及其读写控制、键盘控制逻辑、I/O总线插槽及某些外设控制逻辑也都集成在主板上。因此,主板发生故障的话将会严重的影响到整个PC机系统的正常工作。一般由计算机主板引起的常见故障表现为:开机加电显示器呈黑屏状态,扬声器无声响,键盘被封锁,硬盘驱动器不能引导等。下面,笔者将主板的维护和维修方法分为几点向大家介绍一下。
  一、清洁法
  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都采用了插脚形式,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造成接触不良。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然后再重新插接即可。
  二、观察法
  仔细的查看出现问题的主板,看看每个插头、插座是否倾斜,电阻、电容的引脚是否相互虚连、芯片的表面是否烧焦或者开裂,主板上的锡箔是否有烧断的痕迹出现。另外我们还要查看的就是,有没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表量一下。
  三、拔插交换法
  主机系统产生故障的原因很多,例如主板自身故障或I/O总线上的各种插卡的故障均可能导致系统的运行不正常。采用拔插检查的方式是确定故障在主板或I/O设备的简捷方法。简单点说也就是在关机的情况下将插卡逐块拔出,每拔出一块插卡后就开机观察一下机器运行状态,如果在拔出某块插卡后计算机运行正常了,那故障原因就是该插卡有故障或相应的I/O总线插槽及负载电路有问题。若拔出所有插卡后计算机启动仍不正常,则故障很有可能就出在主板上。采用拔插交换法实质上就是将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功能相同的插卡或同型号芯片相互交换,根据故障的变化情况判断故障所在。此法多用于易拔插的维修环境,例如内存在自检的时候出错,就可以交换相同的内存芯片或内存条来确定故障原因。
  总结:作为整机系统的基石,主板可以说与电脑的任何一个部件都有直接的关系,出现故障的几率自然更大,无论是对于DIY新手还是老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对主板“罢工”都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了,应急处理一些电脑故障与个人经验也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实用的技巧和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通过以上的经验之谈能够对您在处理某些大小故障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