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怎么维修?电脑H61主板不启动维修案例

楼主(2019-06-10):
接修一电脑主机,不启动,用户自己把电源和内存条装到其他板上正常,我接手后把CPU,内存,电源接到我的主板上正常启动,证实确为主板启动电路故障。用户由于急于使用电脑,就让用户补维修费换同系列主板,补齐驱动后取走。

在店内闲时,取出该主板,为蓝宝石C5IH61主板,加电后点触PW端,风扇不转不启动,测某处电压仅为0.8V,且电路板三端发热,跟线路到网络RTL8105E,查一电容两端短路。拆下电容查电路仍短路。焊回电容,在电容两端加3.3V电压,电流为1.06A,且8105E发烫。果断拆除RTL8105E,再测三端输出为3.3V,触碰PW,CPU风扇转动,屏幕顺利点亮。
因手中暂时没有8105E,外加一张PCIE千兆网卡,装机做系统所有功能正常。
原文:http://www.jdwx.info/thread-760717-1-1.html

本文转自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意思是网卡烧掉了?

网友:
网卡被雷击了。注意要到BIOS里关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