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密码忘了怎么办?忘记开机密码怎么办?主板放电法!

楼主(2019-06-10):
有时会经常改电脑开机密码改到自己都忘记是什么了或者是长时间没使用电脑了,再去使用电脑却步知道密码是多少,就是进不去系统,该试的密码都试过了还是不正确。着急呀,该怎么办呢?或许很多朋友会想到系统还原或者重新安装系统等复杂的方法吧,其实不用那么麻烦,遇到这种情况一般简单几步就可以解决,下面为大家介绍下何如解决忘记电脑开机密码的难题。
1.开机后要求输入密码这时可以用以下方法:取出BIOS电池放电,大约一分钟后重新安装上。
当然建议您取出电池后,BOIS进行放电,方法是取出电BIOS电池后,用根铁丝,将BIOS电池槽里的正负极用铁丝对连下,放掉主板BIOS内部的残留电,然后再把电池安装进去即可,如果觉得麻烦,参考上面的,把地址取出,一分钟以后装上去也差不多,只是后面是等待内部残留电被时钟电路耗光而已。

主板Cmos放电方法

其它方式实现CMOS放电,如下:

现在主板在cmos电池附近都用放电跳线,一般为3针,将跳线由1和2换到2和3短接一会,在由2和3换到1和2就可以了,如下图。

                                            短接跳线放电

采用以上方法中的一种即可成功对主板CMOS放电,当CMOS放电成功后,原来保存的开机密码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电脑设置的开机密码都是在主板CMOS程序里面,当放掉主板CMOS电之后,CMOS程序会恢复到初始化,也就是常说的出厂设置了,那么密码是不是就自然消失了呢?这个相信您一定听的懂。完成以上设置重新启动电脑即可发现忘记电脑开机密码问题已经解决了。

忘记开机密码怎么办?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只是一种方法,相对来说很简单,如果是笔记本电脑如果忘记开机密码,使用以上方面显然就溴大了,因为笔记本一方面不好拆,也不容易拆,何况保修标签不能动,使用CMOS放电不现实了,那么如何解决呢?方法其实有很多比如使用PE工具,一般U盘系统中都有,还有就是光盘里也有一个开机密码pojie工具,只要简单运行下即可,另外如果是笔记本电脑还可以尝试系统还原或者重新安装系统都可以解决忘记开机密码的问题。感觉对您有帮助吗,点击标题下方的蓝字,关注一下我们吧,还会有同样实用的内容分享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