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密码忘了怎么办?主板恢复出厂设置,pojie开机密码,3种很简单方法

楼主(2019-06-10):
手机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可知道,其实电脑主板以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们可以通过“电池放电”将电脑主板BIOS恢复出现设置。很多人肯定都没听说过电脑主板电池放电一说吧,更不知道电脑居然还需要电池。其实电脑主板放电就是将电脑主板上的电池取消来,在安装回去,完成一次电池放电,就可以恢复电脑将电脑主板BIOS恢复出厂设置。
1. 先拔出电脑后接口上所有的接线,利用螺丝刀拆除侧盖上的螺丝,轻轻向后滑动打开侧盖。在主板上找到一个类似纽扣的电池。

2. 通常在电池的旁边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卡槽,用手轻轻的往下压一下,就会把纽扣电池弹起。

3. 把纽扣电池取下来放置3秒,安装回去就可以实现一次电脑放电。
这种方法是利用电池放电法,其实除了这种方法我们还可以通过开机的时候修改BIOS设置直接恢复出厂设置,不过这都是些英文,英语太差的你不一定看得懂,能操作。看不懂英文,还可以通过跳线法去恢复出厂设置。
BIOS法:开机的时候直接通过键盘进入到BIOS设置,找到Default Settings这两个单词,也有可能不是,毕竟电脑种类繁多,会存在不一样的地方。
跳线法:这个和放电法一样,依旧需要打开电脑机箱。在电脑主板上找到跳线针脚,使用螺丝刀将两个针脚短接。

在电脑拆卸的时候一定要把外部电脑断开,在能够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切不可因小失大。通过给主板恢复出厂设置,可以实现简单的开机密码pojie。我第一次把电脑开机密码忘记的时候,就是利用主板放电的方法实现的开机密码pojie。密码忘记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慌乱,有的时候认真想想总会想起来的。如果怕密码忘记可以将密码记录在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