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加电掉电怎么维修? 华硕P7H55D-MEVO主板反复掉电,过热死机保护维修案例

楼主(2019-06-10):
【机器型号】:华硕P7H55D-M EVO
【故障现象】:
提示CPU温度过高,但重新涂抹过硅脂后无任何改善,CPU风扇也换过,不行。直到最近是彻底开不起来。

【维修过程】:
板子从机箱里拆下后放手术台上,因为之前就在机箱里试过,确实是掉电重启,因此直接插上ATX排插和CPU供电小PIN以及CPU,量取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3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VTT总线供电:1.12V,正常。
VGXA核显:0.96V,正常。
CPU核心供电:1.16V,正常。
量取PCI-E槽的A11复位和A13,A14时钟测试点,发现情况如下:
A11复位:0V,A13,A14。
时钟:0.39V,0.41V。
看的出来,这主板是有时钟,无复位。
H55桥芯片组,如果想出复位信号,必须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1、桥1.05V供电正常(部分主板会单独配置ME模块供电,虽然也是1.05V,但会独立分开设计)。
2、25M晶振正常起震。
3、32.768K晶振正常。
4、PWROK,ME_PWROK,VRM_PWROK这三个PG必须被南桥正常接收且电平正常。
经过一番比对测量,最后发现是ME_PWROK信号偏低,才1.4V。具体情况如下:

PQ703这个三极管,B极有0V的控制电压存在,E极接地,说明此管处于截至状态,那么C极是个高电平信号。而C极又和PRN501这个822的排阻的2脚相连,1脚恰好是3VSB待机电压,看到这里,我想不用再多说什么,直接替换掉这个822排阻就行。

完事后,顺利跑码,还没轮到我开心,风扇像直升机那样起飞,没多久,断电了。点开机排针,又是这样,拿掉风扇手摸CPU,发现几乎没什么温度。
既然风扇转速飞快,那肯定是主板认为CPU发热严重,所以必须全力风速散热,保证CPU温度降低下来。但其实CPU根本就没啥温度,因此,得看看是不是CPU的PROCHOT#这个信号出了问题。

在点位上找到,PROCHOT#这个信号在PQ800的D极和JQ1的C极,实际检测确实不正常,才0V。一般都是总线供电经过1K以上电阻提供上拉,因此就是1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看到边上的JQ2有腐蚀痕迹,顺势量了这个三极管的BCE三极条件,发现是B极有0.68V的电压,E极接地,而C极依旧是3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C极上拉是右边上的JRN2这个272排阻来提供。这就不对了,根据三极管的特性,B极高电平,E极低电平接地,那么此时应该是个导通状态,因为看设计就是个NPN型三极管,现在C极非但没有被拉底,反而是个高电平,因此唯一猜测,这个JQ2三极管应该是内部断路。镊子短接JQ2三级管子的CE两极,吵闹的风扇瞬时就降低风速下来。在料板上拆个下来替换。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之前的情况出现。

做系统测测稳定性,都没什么问题,故障修复!

本文作者:迅维ID:(轩辕思天)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不然是怎么是找到温控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