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加电掉电怎么维修?主板开机10秒掉电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6-10):
昨天下午拿到一台某公司拿来的一台电脑主板,故障是不开机,按我们的故障定型为能触发点不亮,开始动手维修,拆下主机箱侧板,上电检测,现象是这样的,按开机键,CPU散热风扇转一下过10秒样子后停,再转几秒后又停,按以往如果是技嘉主板的话,显然就是不过内存,但是手头这块主板是三线的磐正,但为了不放过一切可能性,我还是要按流程走,拆下内存,擦金手指,装上内存,上电故障依旧,换内存插槽,故障依旧,不死心,换新内存条,依然是涛~声~依~旧,这种经历家常便饭了,我奉陪到底,那是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精神、那是一种不见花开不走人的心境、那是一种死缠烂打都要博得美人一笑的匪劲,有木木?好了心绪飘远了,请允许我们这些苦逼的IT维修男,感性一回吧,现实本是不易,就让思想占上位吧!

拉回来,内存条没问题,查内存供电吧,有1.5V,CPU供电也有1.2V,这块主板是H61的主板,再查BIOS供电也有,查BIOS片选脚,也有高低电平,说明上电触发时CPU已经有读取BIOS动作了。先易后难的思路,精简上电,拔掉无用的插线,故障依旧。再来换电源,故障依旧,一般查主板24口电源线灰色PG信号持续有5V供电,我认为电源是好的,所以一开始不打算换电源测试的,但是怪事经常有,还是不放过这个细节,换上新电源,故障依旧。
再来一杯酒、再来一根烟,让往事一幕幕,维修种种,拆下风扇,看CPU温度上来否,就是这么一步,接下来的维修工作有了一个质的转变,转机来了,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有放弃,仿佛耳旁响起依人显现的歌曲。
是的,主板点亮了,显屏出现磐正那斯的脸庞,难以抗拒你容颜,等你等到花已谢了!~~装回风扇再上电,屏却是天黑黑啊,故障回来了。拔掉风扇,上电又点亮了,难道是风扇问题,换上新的,故障依旧。此时天空飘来五个字,为何会这样?量一下主板CPU_fan插脚,供电都没有问题,各引脚间也没有短路。再次拔掉风扇,主板再次点亮,没有延时很干净,看屏注意一个细节提示:cmos fails 难道BIOS程序有误了(这时盟友会问,CMOS放电了吗,你说呢??)不废话了,刷BIOS吧,找资源,这时又陷入一个无底洞,找不到BIOS程序啊,磐正官网打不开,这斯来了去无踪了,bios之家也找不到H61的程序,花了近半小时找无果,你好毒、你好毒、毒、毒啊!~
没办法,目光再次回到主板上,上风扇点不亮,不上风扇正常点亮(可以进系统),难道还是主板FAN接口问题,如果不接改接其它供电,会不会正常!拔开电源黄色线直接接上风扇红色引出线,地引出线直接搭机箱金属体。看一下我的猜测会不会正确,上电故障依旧啊,点不亮!现在故障点在这里,主机一定要风扇不转的情况下才能点亮,难道是温控出问题了,但按正常思路是过热才是保护的,冷了也会保护??如果真是这样,真是奇葩的故障啊。如果动元件也真不好搞,算了,我灵机一动,土办法吧!接下来看我如何修复这一奇葩故障!
现在思路是这样,开机前不要让风扇转,等到主板点亮后再让风扇转,因手头没有延时开关,那就找个开关,功能要这样的:初始状态是通路,按下开关时断路。还好找到一个手持电动螺丝刀的开关,上图:

就是这么一个开关,一头连接电源黄色线,一头连接风扇红色供电线,把机箱前面板挡条挖个口子,能放入开关即可。用塑胶粘好,固定好就行。打字太累了,整个流程直接上图:

使用电脑时,先按住这个开关,等屏点亮时,再放开开关,相当于点亮后风扇开始转,不影响散热,我开机使用电脑一个小时,上网开软件,都没有问题,打电话给客户过来取机。这时盟友会问,为何不直接换主板,我这个人能修则修,而且这板没有现货,又是公司电脑,数据多,客户还不愿意重装系统。换主板旧的100要不要,你给客户200要不要,还要来回装系统拷数据。这利润,我装个开关依然可以用。换板子是容易,但是这种修复具有现实讨论意义,对不对?要不然也不会大凡周章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