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山寨笔记本 BIOS

楼主(2019-06-10):
山寨笔记本 BIOS

15420333@qq.com

网友:
BIOS 被我关闭了USB选项 导致键盘鼠标不能用 谁会修改

网友A:
楼主啊,BIOS和COMS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只是设置了COMS里面关闭USB,只要把主板电池拿点,再放电一下电就OK了。按照你説的来看,BIOS你是改不了的(因为你都把BIOS和COMS认为是一个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BIOS和COMS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只是设置了COMS里面关闭USB,只要把主板电池拿点,再放电一下 ...

呵呵 这个兄弟说的没有错

网友B:
楼上两位肯定是没有修过这种山寨机的新手,它没有CMOS电池,所有设置全部写BIOS,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不一定是设置里面关闭了USB,它只要你一设置,就会关闭USB,最TM坑这种,所以下次遇到的时候,最好是先备份BIOS出来再设置,以便随时刷回去,官网上有WINDWOS包,里面有BIOS的

网友C:
这个主板以前 我修过 不下 4片,妈的, 还是 5V公共点 的 ,当时我没注意 19V搞进去 冒烟了,卧槽,, 人家拿来装系统的, 老子 好不容易才修好 退给客户,,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以前 我修过 不下 4片,妈的, 还是 5V公共点 的 ,当时我没注意 19V搞进去 冒烟了,卧槽,, 人家 ...

和你一样 情况 电源没有拿来 插维修电源又烧了 冒烟了,仔细一看特么的5V 我也是小心调9V 还是烧冒烟, 也是做系统来的, 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肯定是没有修过这种山寨机的新手,它没有CMOS电池,所有设置全部写BIOS,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不 ...

山寨笔记本还有官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肯定是没有修过这种山寨机的新手,它没有CMOS电池,所有设置全部写BIOS,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不 ...

官网有没有夏新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