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谁知道信号名中这些英语是什么什么意思

楼主(2019-06-10):
pp1v2-NAND-VDD1  后面的VDD1是什么意思

pp-BATT-VCC  后的VCC是什么意思

pn5v7-SAGE  - AVDDN  后面的SAGE  和AVDDN是什么意思

有谁知道吗??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基础,你得去学

网友:
就是在学啊

网友:
这个你的去查资料

网友:
课程里一般会讲到

网友:
vcc vdd 都是供电,最后一个是屏供电5.7v负极

网友:
1.2v硬盘供电   有供电了就有名称 要供给谁

网友:
第二个是电池的 给的一般是辅助供电  第三个是给触摸ic的供电 每个芯片需要的电压都不一样,屏幕灯光  指纹都是高电压 触摸屏 和音频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