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外接花屏幕,内屏有时无显,显时一样花屏

楼主(2019-06-10):
惠普笔记本外接花屏幕,内屏有时无显,显时一样花屏。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屏幕换过试了,没有问题,

网友:
你也厉害了,这能是屏幕问题?

网友A:
这不是显卡就显存,如果板载cpu的,cpu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显卡就显存,如果板载cpu的,cpu也有可能

现在论坛里面真是什么人都有,,,,,你看看笑笑就行了....

网友:
已经搞好了,显卡加焊,CPU后面NEC电容增容量

网友:
上传开机图片,和增电容图片,原来NEC电容没有坏了,就旁边加了两个。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没修

网友B:
楼主问一下,用什么工具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一下,用什么工具加焊显卡

便宜的返修台。

网友C:
我还修过类似花屏是内存供电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修过类似花屏是内存供电问题的

内存问题的话会死机蓝屏。

网友:
这大电容。。。

网友:
换大电容吗。一看以为坑定是显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