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维修网驰GTX960

楼主(2019-06-10):
七彩虹 网驰GTX960  上电不显。   上电测量,发现有显存供电,没有GPU供电。 继续测发现12V转5V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为0 。 再量输入电压竟然也是0. 量输入,输出对地阻值,发现12V对地为0。  原来是12V对地了呀。 看旁边有一个贴片电容 ,直接拆了,12V不对地了。  再跑21V线路,发现是PCIE接口的12V通过二极管过来的,不用说二极管也烧坏了,断开了。    三更半夜也没处找二极管去,直接整个2.2欧电阻焊上。 通电一切正常。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