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焊台赛克852D+热风枪坏 了

楼主(2019-06-11):
我的赛克852D+热风枪不出热风了,自己拆开了,打算买个发热芯换上,可是因为不小心把几根线给剪了,因为剪的短,颜色辨别不出了,其中有3根线不知道是焊在哪个点上面了,请有852D+热风枪的朋友拍个图片发上来,参考一下好吗,万分感谢。有图,就是这3根线不知道位置了。

网友(点评):
请哪位朋友拍一个正面的图发上来,真的很急用,在我们朋友当中一定有人在用赛克852D+这款热风枪的,真心感谢你们。

网友:
下次记得拍照留念!不然还会忘

网友A:
我有台852D++不知道会不会一样,晚上回去看看啊

网友:
修別人的東西很小心,修自己的東西往往很粗心

网友:
剪之前要先拍个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852D++不知道会不会一样,晚上回去看看啊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可以拍个正面图吗,谢谢你

网友:
怎么就是一剪了事?烙铁就没有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拍个正面图吗,谢谢你

你好,需要正面的图才能看出,请发一个正面图,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需要正面的图才能看出,请发一个正面图,非常感谢你

不好意思才回来了,前面图网上找的,我自己的不一样啊

网友B:
有朋友可以帮忙拍个照片吗,真心的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朋友可以帮忙拍个照片吗,真心的谢谢了

其实不用找照片,跑跑线路就知道了。柄里就是风扇两根受控0-30V左右,发热芯两根受控可控硅0-220粗线,地线一根细,磁感应开关二根细,温度传感器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找照片,跑跑线路就知道了。柄里就是风扇两根受控0-30V左右,发热芯两根受控可控硅0-220粗线,地 ...

老师傅,原理搞得透透的,厉害。

网友:
记得剪之前要拍照片留念,不然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找照片,跑跑线路就知道了。柄里就是风扇两根受控0-30V左右,发热芯两根受控可控硅0-220粗线,地 ...

真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