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T400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1):
接一T400,客户描述不通电,插电源没任何反应。更换过U61。
拆机检测,vregin20正常,vcc3sw正常,th_det正常。
无-pwrshutdown,单次插电源能测到vint20由20v慢慢降到0v,应该是保护。
再测其公共点没有任何短路。应该是U61这边的问题,由于客户换的新u61就没必要换了。
单次插电测试-pwrshutdown,能产生但是会掉到0v。
示波器测试41 pin  dcin_drv没有任何动作
那么问题多数就出在升压部分了
测vcpin28供电19v正常,cp28out均无电压。说明推断正确,芯片并没有升压。
那么问题就简单了,最后测得D64击穿,c606也坏了。

看似问题简单也走了一些弯路。。。

最近维修的机器倒是不少,但是并没有什么值得发帖的。都是一些小问题,要不就4,5代机器cpu短路无法维修的。
发帖不易啊

网友:
一个礼拜遇到三台 5代CPU短路的  这个搞维修太难

网友:
老板,房子挺大啊

网友:
                           这种换主板非常便宜

网友:
板,房子挺大啊

网友:
不走弯路的IBM, 不叫修IBM,就这一个看似简单的电路,有时候能把人转晕。

网友:
测试这个主板工程有点大,理由很多贴纸,PCI卡槽都要拆出来

网友:
五代CPU我也碰到很多

网友:
老板工作环境挺舒适啊

网友:
老机器了,,好久都没有修到这IBM 的机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
Ibm修起来,很麻烦的一款机器,而且很难拆

网友A:
在小区家里修?,接的网单?技术不错,发贴水平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小区家里修?,接的网单?技术不错,发贴水平有待提高

做了十多年,接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区域所有电脑商家的业务。原来量还不错现在不怎么行了,重心修手机了

网友:
现在搞维修太难了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