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以上手机无法不断电断排线求助

楼主(2019-06-11):
iPhone6s以上手机无法不断电断排线,那么可以不断电锁屏状态装排线吗?

iPhone6可以不断电,如果iPhone6s以上手机不可以,产生这样子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屏供电触摸供电只要安电池就会出来,短路必烧东西,所以换屏最好都先抠掉电池,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当然土豪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