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31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9-06-11):
此机器为开机瞬间掉电,开机瞬间除CPU电压外其余电感都有电压出现,掉电的瞬间3.3V和5V也会掉到0V,然后又自动重启反反复复出现掉电时,3.3V芯片发烫,想换一个但是又不知道芯片型号,丝印是AWV6QB,某宝搜索不到,连百度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网友:
来人呐,救命呀

网友:
卖芯片的知道,先排除后级短路

网友:
排除有无后级短路

网友:
                             没图纸吗

网友:
保护了,3V后级有短路

网友:
有电路图吗,参考电路图上来

网友:
小新不至于找不到吧

网友A:
无cpu供电,待机3V发烫,我感觉是2个问题了,图纸找淘宝或元宵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cpu供电,待机3V发烫,我感觉是2个问题了,图纸找淘宝或元宵买

啥是元宵?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Mos管,是不是软击穿了

网友B:
找图纸,图纸上有,这种先看,3v,5v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图纸上有,这种先看,3v,5v电感有没有短路

哥哥,有图纸我就不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cpu供电,待机3V发烫,我感觉是2个问题了,图纸找淘宝或元宵买

CPU是所有电压正常了才会产生的呀,所以我觉得因该就是3V的问题吧

网友:
待机发烫 要排除是否后级短路

网友C:
19V掉吗?CPU不出 后级电压出了吗?BIOS刷了吗?

网友:
awv5qb和awv6qb是一样的吗?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V掉吗?CPU不出 后级电压出了吗?BIOS刷了吗?

公共点不掉,后继有瞬间电压,bios刷了好几个

网友:
排除后极二级转换电压问题有没有短路。不行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