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开机界面出现一点,然后卡住不动,拔掉网线又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2019-06-11):
附图和视频,请各位大佬指教下,使用过程中无任何问题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网卡有毛病吧

网友:
换网卡和忘啦芯片吧

网友A:
如果楼主描述的 “使用过程中无任何问题”是包括上网也没问题的话,建议:
1)进BIOS,查看是否有从网卡启动的有关选项,如有,取消之;
2)BIOS正常,则怀疑网卡的内部程序或逻辑出了问题,换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BIOS正常,则怀疑网卡的内部程序或逻辑出了问题,换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感谢大家,是BIOS中网卡启动项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描述的 “使用过程中无任何问题”是包括上网也没问题的话,建议:
1)进BIOS,查看是否有从网卡启 ...

感谢,是网卡启动项的原因,现在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