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35 无显卡CPU电压通病

楼主(2019-06-11):
S41-35开机无显示    电流0.2            CPU显卡都没电压

RT8179C无主供电  电容击穿

论坛有一位一样的现象  应该是通病

 会员970647100鑫豆2024-1-29 20:57
 会员379041100鑫豆2023-12-27 16:20
 会员1173261100鑫豆2023-11-1 17:20

网友:
是不是遇到多台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A:
说下分析思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下分析思路更好。。。。。。。。。。。。。。。。。。。。。。。。。。。。

这还不简单? 没有供电修供电 查条件, 这还需要什么思路

网友:
供电的问题 多数都好搞定, 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  我以为是个例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还。收藏了下次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触发电流0.106,cpu及显卡供电无,测试这个电压 的电容端有20v,芯片端待机的时候是2.7v,触发后只有0.8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电容拆了也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触发电流0.106,cpu及显卡供电无,测试这个电压 的电容端有20v,芯片端待机的时候是2.7v,触发后 ...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原因事什么?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没有修好,换i3主板了,原机的cpu 被修过的,怕cpu有问题,直接换板了

网友:
又是送钱的机型,,,,,,,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芯片,ton电容少有坏的,最好补上电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为什么拆掉就好了呢  不懂   短路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19-07-16):
刚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一样的解决方法、去掉那个电容就OK了,谢谢

网友:
我咋就没遇到这样的好事

网友(2019-08-29):
刚接到一台型号一样的,故障也一样,试试看是不是。

网友(2019-11-05):
我也有一台跟8楼兄弟一样触发电流0.106,cpu及显卡供电无,测试这个电压 的电容端有20v,芯片端待机的时候是2.7v,触发后只有0.8v。结果是芯片二脚TONSET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