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v换完桥后 0.5掉电

楼主(2019-06-11):
遇到台华硕fx50v 版号x550vx 六代桥的机器 来时待机短路 桥挂了 换完桥后上电0.16 刷完bios后就成上电0。5掉电只0.03 坛子里有几位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解决 大神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希望不另赐教 感谢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如果BIOS是原厂的那应该是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如果BIOS是原厂的那应该是供电的问题了。

估计是供电问题 但是不能我们遇到的都是一样的毛病吧  bios都刷好几个了

网友:
是不是bga没做好,或者买到的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还是BIOS   或是亮机慢  多等等

网友:
六代换南桥会没有CPU供电 要刷BIOS

网友:
合成个BIOS试试看,一般换了桥是要刷BIOS的

网友:
六代bios非常难搞的论坛下的不会好使要自己合me

网友:
BIOS的ME分离与合成,好好看看

网友:
按掉电的思路查,可能是哪个条件没满足,

网友:
应该没做好

网友(2019-07-23):
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
这个桥你要注意 一般买工厂版或者升级版的 被坑过

网友(2019-10-07):
我的一样  头疼啊  奥··············

网友:
老板  解决了没 啊                      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