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船长用的TYPE-C电源是怎么改装的

楼主(2019-06-11):
大家看看船长用的TYPE-C电源是怎么改装的?加了电压电流表的修机神器,好象还有个手机充电器绑在上面呀?

网友:
有没有详细教程我也做一个,求教程

网友:
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大概是电流表串在输出端正极线上,电压表并在输出正负极线上。

网友A:
买电流表的时候,链接中有说明。

改装这种电源,成本180元左右(光一个联想85W原装适配器需要150元,还有其它配件)。

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帮忙改装,改装一个所需费用210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电流表的时候,链接中有说明。

改装这种电源,成本180元左右(光一个联想85W原装适配器需要150元,还有 ...

黄总上个架呗,挂出来卖,不然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电流表的时候,链接中有说明。

改装这种电源,成本180元左右(光一个联想85W原装适配器需要150元,还有 ...

谢谢黄老师啊!打算淘个旧电源改改

网友:
费那事干嘛 ,30块买个头多方便

网友:
10号要开讲船长改装TYPE-C神器---

网友B:
这个东西主要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主要用来做什么的?

TYPEC接口的机器看电流维修方便

网友:
需要 购买圆口转type-c的可以联系我   还 可以扩展成其他设备用 比如微软平板等  wx yangyang51241

网友(2019-07-15):
技术一流,值得赞叹。

网友:
好工具出自船长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电流表的时候,链接中有说明。

改装这种电源,成本180元左右(光一个联想85W原装适配器需要150元,还有其它配件)。

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帮忙改装,改装一个所需费用210元一个。

几个菜呀,喝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