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手机开机定屏

楼主(2019-06-11):
   昨天收一部手机是进水机,经过处理,开机定屏,现在先刷机试试,再看硬件。

网友:
是的,有什么维修经验。

网友:
进水机不好弄的,拆点配件还差不多……

网友:
进水了不都是丢垃圾桶吗

网友:
不修,已经退回。

网友:
先把所有外配拆掉,插屏開機看看,不是排配損壞就是芯片底腳腐蝕

网友:
能修尽量修,哪怕修不好,也会增长经验,修手机一个字就是焊,进水的BGA拆下清理后再焊上,不能怕白费劲

网友:
进水问题太多,没背光没显示没触摸短路报警反复重启光感损坏没信号等等。。。。。。

网友:
进水机 如果太严重,,就没有维修的价值,直接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