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LA22-NLT

楼主(2019-06-11):
玛雅LA22-NLT不通电,

网友A:
我的显示器也是玛雅LA22-NLT、资料大小是128K   楼主的是512K  刷上后还是不能用!  但是就是资料的问题

网友(2019-07-14):
引用 网友A:
我的显示器也是玛雅LA22-NLT、资料大小是128K   楼主的是512K  刷上后还是不能用!  但是就是资料的问题

我在某宝买的主板读取的bios,刷在原板上是可以亮的主板也才30多

网友(2019-10-17):
要换个25l20的bios芯片

网友(2022-02-23):
拿分的谢谢分享 拿分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