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 NM-A541显示问题

楼主(2019-06-11):
我今天修到这个机器HDMI外接正常,屏不显示 ,屏供电+LCD_VDD DISPOFF# PCH_EDP_HPD都没有 ,这种什么问题啊

外接显示很正常  内屏就是不显示

网友:
故障

我今天修到这个机器HDMI外接正常,屏不显示 ,屏供电+LCD_VDD DISPOFF# PCH_EDP_HPD都没有 ,这种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看是什么机器,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
换个屏或者外接看一下,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三板斧 先刷个BIOS

网友A:
三板斧,我居然就知道一个BIOS,请问高手后面两板斧是什么?

网友:
看看有没有读屏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我居然就知道一个BIOS,请问高手后面两板斧是什么?

ec.显卡

网友:
屏线吧,没检测到屏吧,或者就是显卡了

网友:
跑线路先查屏供电啊,

网友B:
再告诉你下,这机器我记得好像有图纸

网友C:
PCH_EDP_HPD  这个信号  要先测量 看看屏到主板之间断线了么?两边的对地阻值都要测量一下, 他是检测屏幕的  可以换个屏测试一下。我遇到过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这个信号短路 查图纸通CPU的 最后放弃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H_EDP_HPD  这个信号  要先测量 看看屏到主板之间断线了么?两边的对地阻值都要测量一下, 他是检测屏幕 ...

我遇到的不是这个型号 但很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告诉你下,这机器我记得好像有图纸

是的    有图纸  平供电是正常的  19v 3.3v都有  客户说是摔过  不知道摔倒哪里了

网友D:
去年修到过一个DELL的 缺的就是这个屏幕检测信号,电压为0,跑屏线居然是连接摄像头的,最后换屏线解决故障,你这个机器我建议如果换屏幕之后还是原故障,主板重点检测显卡,毕竟是摔的,屏线建议考虑下

网友:
测屏电压 把屏幕拆了看 先检查保险有没有电压

网友E:
这是高手,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高手,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去年修到过一个DELL的 缺的就是这个屏幕检测信号,电压为0,跑屏线居然是连接摄像头的,最后换屏线解决故障 ...

HAOD好的   定个屏线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HAOD好的   定个屏线试一试

显卡带黑胶的吗,

网友:
这个真不好回复呀

网友:
不是一般看屏供电啊  然后再确认是屏线还是屏  一般显卡和显存容易出问题吧  y系列的机器

网友:
刷BIOS   换屏或换屏线   量屏上的3.3v 5v 有没有    量主板上的屏供电   最后是显卡

网友G:
屏线拆开看一下不就晓得了,断了接起就是了我遇到屏线有问题都是剥开接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线拆开看一下不就晓得了,断了接起就是了我遇到屏线有问题都是剥开接起的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三板斧 BIOS EC 桥  不好就换板。。。。。。。。。。。

网友:
拿风枪吹一下显卡看是否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