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r15进水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9-06-11):
38脚测到没值,是造成没显示的吗?初学者不会看图纸

网友A:
通电源,主供电断线,进水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源,主供电断线,进水机正常

那就是显示IC问题吗?

网友:
检查38脚上保险电感挂了没

网友:
对不起,把38脚和37脚看叉了,没阻值检查通路上的原件有没有掉件或者烧坏的,小原件好的话就干芯片吧

网友:
先換外配,不行更換芯片,先確定是不顯示還是無背光,冷光屏沒有背光電路

网友(2019-07-24):
我手上也有一台r15不显示 没有电路图可以  你是用那个平台看这电路图的?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 要好好查下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