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OPPOR9splus手机维修

楼主(2019-06-11):
手头有个OPPOR9splus手机,到我手里的状态是手机黑屏,按电源键无法开机,插充电线反复震动,无任何提示音和灯亮连电脑也一样,进9008模式刷机能过刷了N个版本屏幕还是黑的,刷机后最好的状态是有一次连电脑有反应能认识手机,可以看到手机盘符并可以打开磁盘和内部文件夹,大多是刷完以后的状态为插充电线有声音提示充电灯能亮,屏幕下方两个按键灯能亮,按上下键可以增大减小音量(通过声音提示来判断的),首次开机要要反复震动好久才能到上述状态,而且不能关机如关机后再次启动还是会和首次启动一样,怀疑不是软件问题,打开手机测量发现电感L4001无电压如下图

电路图位置如下图,看电路是给CPU的电源

现在请教各位大师这个VREG_S1A_0P9电压是什么状态,是一直都有还是一瞬间有?
屏幕始终黑屏我查了一下供电,发现+5-5V电压都没有,而这两个电压来在于U4305如下图

现在可以确认是这个芯片的VIN有,说明芯片没有工作,想问问该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那些?

网友A:
sw开关有没有高电平,电感是否掉件虚焊,reg和fly的电容是否掉件或者损坏,不可以扣,要同值代换,都正常没输出就干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开关有没有高电平,电感是否掉件虚焊,reg和fly的电容是否掉件或者损坏,不可以扣,要同值代换,都正常没 ...

仔细观察没有掉件,电感手按无松动,暂时没有装备没有动主板,我基本是手机维修的小白reg和fly是哪里,还望指教,

网友A:
芯片内部引脚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引脚名称

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最新进展手机无显示测量显示的座子+5-5V电压正常,无背光测量座子背光电压瞬间增大后又掉下反复重复,背光芯片是LM3697,那位大神遇到过次情况

网友B:
你没换个屏试一下,这款机是OLED屏,不是LCD屏坏了有背光源屏还亮,OLED屏坏了就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换个屏试一下,这款机是OLED屏,不是LCD屏坏了有背光源屏还亮,OLED屏坏了就是黑屏

感觉不像是屏的事,脱开屏线接口直接测量排线,芯片只瞬间输出电压,看起来像是屏的点亮电压不够,除非有反馈不接屏电压就是这样,但看图纸好像没有

网友A:
供电由输入脚接入,CPU通过时钟数据开启控制背光ic工作,ic工作时开关控制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感升压输出基准电压点亮屏幕,再通过LED123回到芯片,就是这个工作流程,先换屏测试,再测线路换ic换小元件,只能帮你到这了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由输入脚接入,CPU通过时钟数据开启控制背光ic工作,ic工作时开关控制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感升压输出基 ...

十分感谢大神,再问一句这个屏的的工作电压是10V还是40V,也就是这个芯片正常工作后输出多少V电压,我看升压电感后面电容耐压值是50v的,但网上有说输出10V

网友D:
就一個屏的問題搞那麼複雜,不懂別瞎修,問題擴大化最後只有報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個屏的問題搞那麼複雜,不懂別瞎修,問題擴大化最後只有報廢

说的有点道理,就是想学习一下,真报废了也算是交学费了

网友:
背光供電最低16v,最亮時候是24伏,可以加我微信13691521392
教你基礎

网友:
你若怀疑是升压芯片的事就果断更换试试,要是老是犹豫不决就无法保证维修进度,开干吧,怀疑是谁的事就换一下试试立马就知道结果啦

网友(2019-07-17):
我的自动重启不开机

网友(2019-09-03):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大神,再问一句这个屏的的工作电压是10V还是40V,也就是这个芯片正常工作后输出多少V电压,我看升压电感后面电容耐压值是50v的,但网上有说输出10V

得扣上屏测电压!建议找个好屏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