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6TI之改电路后显卡跑分问题

楼主(2019-06-11):
如题深海泰坦X6TI  版号 sv1511 mb rev1.1
原故障显卡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充电芯片8692LN烧穿,充电芯片又太贵,直接放弃改19V 改适配器检测电压
能正常亮,能一切正常就是显卡跑分跑不起来,请有经验的大师来指点一二,
系统换过两个了,显卡驱动更新都不行,965M 4G不至少跑2万多分, 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直接接适配器跑的分, 电池不能上了

网友:
楼主,怎么改适配器电压呢?

网友A:
8692也就50,很贵嘛。这种机器又不是报不起价。

网友A:
修到过两台这机器,都是充电芯片烧了,更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B:
估计没有识别到原装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有识别到原装适配器

估计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92也就50,很贵嘛。这种机器又不是报不起价。

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供电VIN焊盘和旁边的焊盘都烧没了
芯片假也是一方面

网友:
电脑性能没有达到最高吧  如果独立显卡损坏 跑分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两台这机器,都是充电芯片烧了,更换后故障修复。

嗯,主要焊盘烧的太厉害了,怕改了撑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后级短路都会烧掉

网友:
这样改的话 电池不能充电了吧

网友:
如果独立显卡损坏 跑分很低的。。。。。。。。。。。。。。。。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后级短路都会烧掉吧

网友(2019-09-11):
有没有人解决了的   我也预计这个问题

网友:
第一 跑分 要用电源   二下个显卡驱动   这两样 都办了   那就是 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