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深海泰坦X6TI改保护隔离后显卡跑分低

楼主(2019-06-11):
深海泰坦X6TI版号 sv1511 mb rev1.1
原故障显卡旁边电容短路,导致8692充电芯片烧,直接改19V跟适配器检测电压后能正常进系统,驱动啥的都正常,但是显卡跑分就是跑不起来965M 4G才跑2.4W感觉有点像单独用电池跑分一样   改过电路后电池不能上了, 直接用适配器跑的分,有没有大神遇到一样的问题,求经验!!!!!

网友:
上图大家都来看下,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系统换了,显卡驱动更新了
BIOS没刷过,开机速度正常
但是有时间按几次才能开机,

网友:
#在这里应该电不够把,,,,,,,,,,,,,,,,,,,,,,,,,,,,,,,,,,快速回复#

网友:
跑分低看看是不是显卡频率上不去?或者有没有开省电模式。频率上不去容易导致跑分低,供电跟不上也会这样

网友A:
芯片拆了直连  AcOk信号有没有改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B:
8692改动图片看看
初跑分时能否跑起来?是不是然后才掉桢?
适配器功率是否足够?
温度压力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改保护隔离电路后,我建议,你适配器和可调一起使用,再跑分试试,估计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C:
充电芯片有一个信号给ec的,实时反馈电源功率使用情况的那个

网友D:
为什么要改呢,焊盘烧了?人家电池要用吧,你这有可能是供电问题,也有可能系统里设置了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拆了直连  AcOk信号有没有改

ACVC适配器直接拉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有一个信号给ec的,实时反馈电源功率使用情况的那个

这是高手,一语命中要害点, 这个信号确实没改,不过机器本钱合800左右,就这样不修了1300闲鱼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8692改动图片看看
初跑分时能否跑起来?是不是然后才掉桢?
适配器功率是否足够?

看10楼大哥回复,你说的都没在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改呢,焊盘烧了?人家电池要用吧,你这有可能是供电问题,也有可能系统里设置了节能

8690第一芯片假的多,第二主供电焊盘那个烧的太严重,不过也能修好是确实,对飞线要求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10楼大哥回复,你说的都没在点上

那是你不会改,去芯片改适配器用简单得很,一条线加两焊点相连就解决的事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这样改的,适配器检测角拉个电压,改过开机有时间得两次开机,有时间需要断电再插上才能开机

网友:
这个芯片巨贵,还容易坏,上次我也改了一个,但是性能没测试过

网友:
跑分只能娱乐吧,你玩游戏看看帧数看,如果一样面那就不用多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不会改,去芯片改适配器用简单得很,一条线加两焊点相连就解决的事

芯片的36脚不就是ACAV适配检测吗?37ACDET,所以36 37焊点相连,隔离管的D直接飞到芯片的212223(芯片有中间的焊盘相通),所以第一句就叫你上你改的8692图片看看,还不在点上,我们改了都不知多少台.

网友:
为什么不修好原先的充电电路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36脚不就是ACAV适配检测吗?37ACDET,所以36 37焊点相连,隔离管的D直接飞到芯片的212223(芯片有中间 ...

改过降频没有 ,?显卡处理器跑分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过降频没有 ,?显卡处理器跑分是否正常?

不正常还改什么?一个月10台左右这机器在修,全部商家机器,不正常他们怎么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有一个信号给ec的,实时反馈电源功率使用情况的那个

大师能指明是哪一个信号吗?发一下信号名叫什么?

网友:
电池检测信号也要改,没认到电池也会影响性能

网友:
这样改了后 CPU只有1.38显卡性能也下降....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36脚不就是ACAV适配检测吗?37ACDET,所以36 37焊点相连,隔离管的D直接飞到芯片的212223(芯片有中间 ...

不对  这样好像独显跑不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