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找下哪个是笔记本主板的bios 感谢

楼主(2019-06-11):
新手维修爱好者 想刷下自己的笔记本联想z485   希望大神能给个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谢谢大神  我刚看到一个帖子 说u17是南桥bios    u16 是ec bios    请问是否是正确的呢。

网友B:
要看是什么故障,故障不同,要刷的芯片也不同,具体故障来判断刷哪一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  我刚看到一个帖子 说u17是南桥bios    u16 是ec bios    请问是否是正确的呢。

严格意义上不能这么说       不过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U17,u16,都算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意义上不能这么说       不过可以这么理解

谢谢大神、 我的显卡驱动打不上。  xp可当集显用。  win10用不了。 打驱动就蓝屏,这个机子又没有屏蔽显卡功能  我又修不了 只能是刷下集显bios  把独显屏蔽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什么故障,故障不同,要刷的芯片也不同,具体故障来判断刷哪一个芯片

谢谢大神、 我的显卡驱动打不上。
xp可当集显用。
win10用不了。 打驱动就蓝屏,这个机子又没有屏蔽显卡功能  我又修不了 只能是刷下集显bios  把独显屏蔽算了。

网友A:
谢谢大神 我只需要刷bios 我的显卡驱动打不上。  xp可当集显用。  win10用不了。 打驱动就蓝屏,这个机子又没有屏蔽显卡功能  我又修不了 只能是刷下集显bios  把独显屏蔽算了。  应该是刷u17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 我只需要刷bios 我的显卡驱动打不上。  xp可当集显用。  win10用不了。 打驱动就蓝屏,这个机子 ...

刷bios屏蔽不了显卡的,只能屏蔽板载内存,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禁用独立显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屏蔽不了显卡的,只能屏蔽板载内存,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禁用独立显卡就行了

谁告诉你刷BIOS屏蔽不了显卡的,板载内存也能屏蔽啊,什么事都不能一下子就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