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和主板接线很难?怎么查看主板针脚定义? 一分钟搞定!

楼主(2019-06-11):
很多小伙伴表示,装机过程中最苦恼的是机箱和主板接线,插头和接口太多、分不清。其实如果知道了针脚的设计规律,安装连线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台式电脑机箱面板接线和主板是怎样连接的呢?

1、先在主板上找到各针脚的位置。

把所有排线理在一起,根据上面的标注,先来明确每根线的定义:

a、电源开关:POWER SW,可能用名:POWER、POWER SWITCH、ON/OFF、POWER SETUP、PWR等,功能定义:机箱前面的开机按钮。

b、复位/重启开关:RESETSW ,可能用名:RESET、Reset Swicth、Reset Setup、RST等,功能定义:机箱前面的复位按钮。

c、电源指示灯:+/- 可能用名OWER LED、PLED、PWRLED、SYS LED等。

d、硬盘状态指示灯:HDD LED , 可能用名:HD LED 。

e、内置小喇叭(或称报警器):SPEAKER,可能用名:SPK,功能定义:主板工作异常报警器。

f、音频连接线:AUDIO ,可能用名:FP AUDIO ,功能定义:机箱前置音频,一般都是一个整体。

g、USB 连接前置接口,一般都是一个整体。

全部连接线插完后,检查所有硬件安装是否正确并已经牢固。同时检查所有连接线是否正确并已经牢固。

检查完成后,在机箱上按开机按钮,检查所有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指示灯检查正常后,用U盘和耳机等检查前置USB及前置音频是否正常。

检查一切正常后盖上机箱,排线连接工作完成。提示:所有操作请在电源断电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