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板连接端口安装指南

楼主(2019-06-11):
★前言

本文介绍了前面板连接端口的安装,文中的图片仅供参考,有些前面板连接端口可能会型号而有所不同,但是安装的方法仍然是相似的。
注:在中国电脑DIY圈子,前面板连接端口(Front Panel Connectors)有时被称为“跳线”。
★严重警告
1. 这是组装电脑最烦和最容易出错的步骤,如果你插错了排针就有可能会烧毁你的主板,因此大家在安装这些排针时要有足够的耐心!

2. 每一块主板的前面板连接端口可以很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主板说明书来安装新主板一定附带说明书,或者上官网下载主板说明书。如果实在找不到说明书,只能查看主板上的印刷字说明,但是这些印刷在主板的字有时很难看清楚,我建议大家把主板装入机箱之前,用笔和纸把排针的位置记录下来,不然装进机箱之后更难看清楚

清晰的系统控制面板连接排针图

有些糢糊的系统控制面板连接排针图

★主板前面板连接排针

Asus X99 DELUXE主板结构图

参照主板说明书,找到主板前面板连接排针的位置。以上图的Asus X99 DELUXE主板为例,它的前面板连接排针序号分别是13、15、17和24。
◇13——系统控制面板连接排针

这一组连接排针包括了数个连接到电脑主板前面板的功能接针,主要包括:

13-1 电源开关连接排针(2-pin PWRSW
13-2 重启开关连接排针(2-pin RESET
13-3 系统电源指示灯连接排针(2-pin PLED
13-4 硬盘动作指示灯号接针(2-pin HDD_LED
13-5 机箱喇叭连接排针(4-pin SPEAKER

◇15——USB 2.0连接插槽

这个插槽用来连接USB 2.0模块,可在前面板或后侧连接端口扩展USB模块。

警告:请勿将1394排线连接到USB2.0插槽上,同理,也不要将USB2.0排线接到1394插槽上这么做可能会导致主板的损毁!

◇17——USB 3.0连接插槽

这个插槽用来连接USB 3.0模块,可在前面板或后侧连接端口扩展USB模块。

◇24——前面板音频连接排针

这组音频外接排针供您连接到前面板的音频排线,让您可以轻松地通过主板前面板来控制音频输入/输出等功能。
★机箱前面板连接线

机箱前面板连接线

机箱前面板连接线放大图

一般机箱里面都有一堆像上图那样用来连接主板和前面板的线,通常有以下三大类:

系统控制面板连接线
13-1 电源开关连接线

13-2 重启开关连接线

13-3 系统电源指示灯连接线

13-4 硬盘动作指示灯号线

13-5 机箱喇叭连接线

USB连接线
15 USB 2.0连接线

17 USB 3.0连接线

前面板音频连接线
24 前面板音频连接线

★系统控制面板连接线
◇简介
电源开关连接线(POWER SW)和重启开关连接线(RESET SW)是不分正负极的,而系统电源指示灯连接线(POWER LED)、硬盘动作指示灯号线(HDD LED)和机箱喇叭连接线(SPEAKER)需要区分正负极。一般来说彩色的线是正极,而黑色白色的线是负极(有时候用GND表示负极有些线会直接正负极(+/-)。
◇13-1 电源开关连接线

电源开关连接线

英文简称:POWER SW
英文全称:Power Switch
别名:POWER、POWER SWITCH、ON/OFF、POWER SETUP、PWR等
是否区分正负极:否

◇13-2 重启开关连接线

重启开关连接线

英文简称:RESET SW
英文全称:Reset Switch
别名:RESET、Reset Swicth、Reset Setup、RST等
是否区分正负极:否

◇13-3 系统电源指示灯连接线

系统电源指示灯连接线

英文简称:POWER LED
英文全称:Power Light-Emitting Diode
别名:POWER LED、PLED、PWR LED、SYS LED等
是否区分正负极:是

◇13-4 硬盘动作指示灯号线

硬盘动作指示灯号线

英文简称:HDD LED
英文全称:Hard Disk Drive Light-Emitting Diode
别名:HD LED
是否区分正负极:是

◇13-5 机箱喇叭连接线

机箱喇叭连接线

英文名称:SPEAKER
别名:SPK和SPKR
是否区分正负极:是
★USB连接线
◇15 USB 2.0连接线

USB 2.0连接线

警告:请勿将1394排线连接到USB2.0插槽上,同理,也不要将USB2.0排线接到1394插槽上这么做可能会导致主板的损毁!

◇17 USB 3.0连接线

USB 3.0连接线

★前面板音频连接线

前面板音频连接排针

HD Audio音频连接线

注:前面板音频连接线有两种标准:AC'97和HD Audio,一般2004年以后的主板和机箱都支持HD Audio,我建议大家首选HD Audio。如果你的电脑只支持AC'97,请看下面的说明。

AC'97音频连接线

上图是一条标准的AC'97音频连接线,它的线孔位和HD Audio是一样的,安装方法也是一样的,只是线的定义和功能不一样。有些古董机箱的AC'97音频连接线是分开的,请按下图的对应关系连接:

典型的7根AC'97音频连接线和针脚对应图

AC’97 前面板音频针脚信号名称

小知识:
AC'97(Audio)是由英特尔在1997年开发的一个音频编解码器标准,它在2004年被Intel HD Audio(HDA)代替。
HD Audio比AC'97更强大,两者的前面板连接线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它们不能完全兼容。
有些主板可以通过设置BIOS来支持两种标准;还有些转接线可以让它们相互转换,但只能达到机箱前后都有声音,做不到前面插入耳机时断开机箱后面的声音。
★安装说明
在弄清楚以上的排线和针脚的对应关系后,把排线插到对应的主板针脚上就可以了。
◇安装系统控制面板连接排针

◇安装USB 2.0连接插槽

◇安装USB 3.0连接插槽

◇安装前面板音频连接排针

★安装视频

前面板连接端口安装指南

★参考文献
1. 菜鸟进阶必读!主板跳线连接方法揭秘_-泡泡网
2. Intel Front Panel IO Connectivity Design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