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楼主(2019-06-11):
一台苹果 a1502  客户 反应 昨天用的好好的  结果 突然就坏了     拆机后去下主板  外观完好    加电  待机0.010  灯不亮    有时候 也亮  不开机  上上电池后待机低了0.002  很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 有影响  求助 高手 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不按电池可以亮机的
估计你的主板有问题 查下吧

网友:
一般就是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