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不触发

楼主(2019-06-11):
g450 不触发 待机0.01 有3 5v 按开关没反应 查ec工作条件 ec rst 3.3正常 晶振有波 按开关 onoff 有跳变 acin 3.3 正常 lid 0v不正常 查lid是u58控制 拆了 lid正常了 按开关触发显示了 发个u58位置图
不触发

网友:
LID#信号有问题引起不触发,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这个信号每次必查

网友:
谢分享。。。。下次遇到直接秒了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3楼你维修每次必查LID?

网友:
为啥首先要查LID呀

网友:
休眠开关不正常导致不触发,好久没修过这种问题了

网友:
又是lid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