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SE 触摸不好用

楼主(2019-06-11):
时灵时不灵,更换屏幕故障一样,测触摸座值,发现21脚值400多,不一致,图纸直接进黑触摸,拆下触摸ic,焊盘掉了几个点,飞线 绿油 固化 刮点 安装ic,进系统测试 正常 完毕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先收藏起来,有需要来下载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是通病 个案 摔伤的

网友:
好老的机子,,思路清晰。。。

网友:
一般是由摔导致的掉点吧,正常不会那样的!

网友:
座子会不会摔得虚汗了

网友:
触摸ic吊脚或者虚汗也有可能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

网友:
修手机的大神

网友:
有需要来下载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