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S300CA 图纸供电分析

楼主(2019-06-11):
此机电流在0.6跳0.8左右就亮

网友A:
这个机器,不好修,论坛没几个修复贴。楼主能否发2个波形。LPC帧周期对比bios的6脚,集显电压对比内存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好修,论坛没几个修复贴。楼主能否发2个波形。LPC帧周期对比bios的6脚,集显电压对比内存复位
...

还在选择买哪个示波器好呢

网友A:
我手上的机器,0.55或0.6不亮,能加焊的都加焊了,bios也干了,拔掉电池原bios不会自动重启,论坛bios可以自动重启,分离官网bios无效,内存屏蔽半边无效,ec加焊,我觉得突破点就在bios的6脚,插电瞬间,正常机器的波形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机器,0.55或0.6不亮,能加焊的都加焊了,bios也干了,拔掉电池原bios不会自动重启,论坛bios可以自 ...

明天测试下

网友:
6脚是SPI_CLK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好修,论坛没几个修复贴。楼主能否发2个波形。LPC帧周期对比bios的6脚,集显电压对比内存复位
...

bios 6脚待机0V,开机后0.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6脚待机0V,开机后0.2V!

已经上传原机备份BIOS

网友:
分15寸还有14寸bios的                    不然小键盘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6脚待机0V,开机后0.2V!

非常感谢,我等下抽空测试,先修别的机器了,示波器买普源的,去迅维官网,或淘宝普源官网,随便双通道就ok,4通道几乎没必要。太复杂的故障没必要耗时间修,不经济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的图很给力,以后用得到,先mark

网友:
楼主的图很给力,以后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好修,论坛没几个修复贴。楼主能否发2个波形。LPC帧周期对比bios的6脚,集显电压对比内存复位
...

这机器为什么修不出来?这种南桥独立的还有什么不能修?没图纸还是没点位呢?

网友(2019-09-06):
楼主的技术厉害,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