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EN33SWA超薄液晶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19-06-12):
故障现象:开机红灯闪,黑屏无任何显示
抱着修着玩的态度,拆机,先检查背光灯,拆壳后发现背光灯是6根线的,用万用表测线的电压 都是0-0.09V的电压,难道是灯坏了,心想这问题简单,即使没有点灯的高压条,不是还有台花屏的吗,型号一样的,拆呀拆,最后摆了一桌子。LED灯条是粘死在金属框架上的,互换,通电测试,故障依旧,看来不是灯的问题了,拔掉屏线,单独接灯,开机红灯,屏幕亮了 ,如此看来是屏方面的问题,屏不亮,那就先测下供电试试,找稳压管测量,一个很显眼的1117精密稳压管,发现输入脚跟地是通的 ,好办了,找出问题了就不是问题了,首先就把1117给下了,发现输入脚还是跟地导通,那就继续拆导通的电容,从5v输入脚最近开始往外拆,拆一个电容就测试是否内部短路,还好拆到第2个电容就确定了,拆了它5v供电不短路,从坏的液晶驱动板上拆了个大小一样的电容焊上,装回1117 ,上电开机,有“无信号输入”的提示就对了,接本本,显示正常,继续半小时无异常,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修好了。附几张图

网友:
屏的驱动板贴片电容对地短路。